三元锂电使用中释出的气体主要是放电时产生的?

楼主(2022-09-26):
在给两块软包三元锂电串联放发现一个现象,放电方式用8欧电阻,电池放电完了后其中一块鼓成小海豚了,这两块电池是从同一电池组中拆出来的,测电压鼓得厉害电压已经下降到2V,没鼓的电压3.5V。认知中不是充电时才是气体释出的主力吗?还有就是过放会释出更多的气体?因为,在放电过程中电压没到截止放电电压2.75V前电池没有鼓得这么厉害,是过放后迅速鼓起来

电池正面

没放电前两块电池外观没有多大差异,放完电就成这样了

电池反面

两块电池都从这个2017年买的黄面包中拆出来的

网友:
马上要生了,你有新电池用了

网友:
我充电的时候也鼓包。而且是一瞬间

网友A:
软包涨气很正常,就是不知道原因和基理

网友B:
到底是过冲会鼓还是过放、大电流放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过冲会鼓还是过放、大电流放会?

我试过了,过充回鼓,小电流过放也会鼓。
然后就是都瘪下去了,反正不是我弄的,或许压力过高,涨出释放缝隙了,只不过我没找到罢了

网友:
我知道过放电肯定鼓包,以前我有一个手机备用电池,就是放久了鼓包扔了

网友:
所以,这类软包的很危险,硬壳的还有个安全阀

网友C:
铅酸的鼓成这样都没事,真的很安全。。。鸟

网友:
过放过冲都会鼓包。过冲鼓包就放低点电压,过放就充点电。

网友D:
这种锂电池充放电都有鼓包的,还有放置时间长了鼓包的,而且一旦鼓包就几乎算是报废了,以前我试过扎眼放气,然后用硅胶封住针眼,也能用,就是容量下降很多

网友:
这肚子怎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包涨气很正常,就是不知道原因和基理

肯定与材料和工艺有关,手机电池为什么就不会鼓成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锂电池充放电都有鼓包的,还有放置时间长了鼓包的,而且一旦鼓包就几乎算是报废了,以前我试过扎眼放气,然 ...

我是直接用刀划了一个口子,那气味太难闻然后就扔了

网友E:
这个太夸张了,早就不能用然后放久了就成这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夸张了,早就不能用然后放久了就成这样了吧

都快成八胞胎的孕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鼓成这样都没事,真的很安全。。。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用刀划了一个口子,那气味太难闻然后就扔了

哈哈,那味道肯定难闻,我害怕自然,都是放完电后拿到开阔地扎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