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15177-64G 的几个超频方案

楼主(2022-09-26):
做了2个3281AB+15177-64G,这应该是3281平台上的高速方案了,破百兆的慧荣,有点兴趣,受够了3267的低速了。目前在论坛里面还没有听到鸡血超频方案的负面案例,也就是说,这方案应该可行。

先说说颗粒,15177是15nm的,与9DFL同ID,就头2位变成45的闪迪标识,查了一下,3267/3268/3281均原生支持,可以直接量产。为啥不用15177-128G的呢,因为3281默认不支持,要做也可以,抄ID就是了。但我做U盘就是自用,用不上128G,浪费,大容量颗粒都做固态了,做U盘还是以32G/64G为主。话说15177这种30大洋的高速颗粒,拿来做U盘还是头一遭,还是觉得有点浪费。

在3281平台上的高速方案,主要是2种,东芝19nm的9DFK、0DFK(15131-128G),15nm的9DFL(15177-64G)、0DFL(15177-128G),但3281只提供了MLC_SD_15nm固件,虽然很多情况下作为通用MLC固件使用,但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还是选用了15nm的方案。

一、先上完成的成品照片

超级骚包的中国红,见过几种红色的外壳,只有这款红色让我满意,很正,其他的都是一些暗红色,难看。

二、制作过程

3281AB双贴板子,跳R43 3.3V,R6改R7,空SB4、SB8,其他都不用动。15177是无狗颗粒,不需要上Toggle跳线。

量产一次成功,用的是2.5.70_v4_S0429v1版本。坏块8/6(跟903不一样,903测试架测出168+176坏块,清空后再上的3281),容量57.6G(59046M,比3267少了2810M),这是正常情况,开不出满容量。另外,经过测速发现开不开DDR没什么差别,那就不开吧。

三、标准方案+3种超频方案

15177-64G的DBF字符串,3281/3281只有A8、C8的区别,当然,还有固件不一样。

这是3281的字符串
@ 45 3A A4 93 7A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04 15nm MLC 4P

这是3280的字符串
@ 45 3A A4 93 7A 51 01 05 03 4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GAMA-016G_SI2 R0504 15nm MLC 4P

所谓的超频,就是修改DBF中字符串第25位,3280是C8,3281是A8,将A8改成C8即为超频。所谓的鸡血固件,就是用3280的固件目录替换3281的目录,DBF、FFW文件也替换,即3280和3281的配置完全一致,移花接木。

手里有2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2.5.70_v4_S0429v1         这是标准版本,3281 DBF第25位为A8。
2.5.71_v7_S0903v1         这是论坛里面下载的鸡血版本,用的是3280的固件3281 DBF第25位为C8。

我扩展出了4种版本,分别量产、测速:

2.5.70_v4_S0429v1          标准版本,3281固件,A8。(标准方案,方案一)
2.5.70_v4_S0429v1          标准版本,3281固件,C8超频。(方案二)
2.5.71_v7_S0903v1          鸡血版本,3280固件,A8。(方案三)
2.5.71_v7_S0903v1          鸡血版本,3280固件,C8超频。(方案四)

3281固件190312

3280固件190822

四、测速

测速平台,Dell G15笔记本,Win10 Home版本。

2.5.70_v4_S0429v1          标准版本,3281固件,A8。(标准方案,方案一)

2.5.70_v4_S0429v1          标准版本,3281固件,C8超频。(方案二)

2.5.71_v7_S0903v1          鸡血版本,3280固件,A8。(方案三)

2.5.71_v7_S0903v1          鸡血版本,3280固件,C8超频。(方案四)

方案四 属于最高速方案,跑圈OK,整体温度不高,能接受。

总结:我比较推崇方案三,速度差别不大,但不做C8超频。

五、赠送的彩蛋:3267AE+15177-64G的简单测试

3267AE,跳R43(3.3V),跳R7,跳SB8(必须跳,否则不识盘,一直闪红灯),空SB4。必须开DDR,否则速度只有45M。这个是非土狗颗粒,不仅要短接SB8,还要开DDR,有点奇怪。

测速抓图,顺序读写并无明显优势,依然在60-80M徘徊。奇怪的是,小文件性能竟然比3281还要强,应该是测速问题,3267的小文件没那么高。

总的来说,15177-64G上3267是傻X,普通的9DDL可能都比它快一点,何必呢?何必呢?

最近在琢磨3267AE的最高速MLC方案,找到了8CDJ,还没到货,打算上去试试看,也打算超频试试看。大家有没有现成的方案直接丢给我的,不含SLC哦,SLC 16G真没啥意思。

楼主:
不玩这个了,什么七驱七启换ISO啥的,搞得我PE选择恐惧症都出来了。

以前慧荣量产喜欢用三驱三启,前段时间尝试了新版本的ventoy以后,发现旧版本的兼容性问题基本没了,还要啥量产啊,直接拷贝一堆的ISO进去就搞定了,这时候我才需要大一点的启动盘了,以前都是16G/32G主力。

网友:
有发哥的风格,玩得很嗨!

网友A:
放一段时间再测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段时间再测速看看~

掉速是吧,有这个心理准备,掉速就把它卖了

网友B:
15131和15177的128g在3281上用高格工具开不出来满容的

网友C:
K9HFGY8S5D 小黑洞,这个在3281和3267都能跑到高速

网友D:
搭车询问,LZ的256G优盘方案选择的怎样了,
怎么没下文了,我还等着看最后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车询问,LZ的256G优盘方案选择的怎样了,
怎么没下文了,我还等着看最后结果呢。

3268M是最佳方案,不过后来朋友自己去买成品了。

网友:
自己DIY的东西,还是可靠点,除了焊接,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9HFGY8S5D 小黑洞,这个在3281和3267都能跑到高速

这32G容量太小了

网友:
15177-128zai 3281L-AB/BB/N-AB上都开不出来,0dfk可以

网友:
额阿……感觉快忍不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5131和15177的128g在3281上用高格工具开不出来满容的

问题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snk多die可以通过dsmp改98code就能在3281直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snk多die可以通过dsmp改98code就能在3281直接开

你这个门槛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snk多die可以通过dsmp改98code就能在3281直接开

用鸡血固件版工具可以直接开,因为它就是3280的固件和DBF。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鸡血固件版工具可以直接开,因为它就是3280的固件和DBF。

不好意思,不行,自己试了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