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ETC的法拉电容改万用表太阳能电池

楼主(2022-09-26):
昨天见有网友说不用电池改石英钟后就发帖吧。

用ETC的法拉电容改万用表已经10几天了,电压一直保持着还有微小增加。就是在室内使用没刻意放太阳底下充电
锂电池我拆了出来,按我的使用根本不需要,平常就是测一通断

太阳能板我换了大一点的,这种是非晶硅弱光型,充电电流没测,原配的要小。至于法拉电容这种自我放电是好低。

其它的将就看看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池可以充电嘛。。。别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池可以充电嘛。。。别boom

确定
ETC内部有二个电池,一个是锂电池一次性这个不能充电,一个是扩展电流的法拉电容可充电

网友:
这个是叫超级电容或法拉电容,不同于旁边锂电池的是,它可以任意充放电,只要电压不超过4V,实际不要大于3.8V,当然里面仍然是类似电池的结构,只是它真的充放不坏,即使将电压放到0V,它同样没任何问题,一般充电不要大于2A,太大会严重发热。充满后自放电很小,0V电压长期存放不影响再次使用。因此也有人叫它黄金电容。此体积等效于10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电池可以充电嘛。。。别boom

这是法拉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B:
指针式的应该比屏显的省电吧,这要是装在屏显式的上面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不错,也有个废的ETC设备不知道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式的应该比屏显的省电吧,这要是装在屏显式的上面不知道能用多久

显示屏式的要看表的使用电流,每种表不一,3伏的屏显好像不多
测过ETC的静态电不到4uA,那么多元件可以做到如此低也厉害了,因为是旧的ETC已失效,不知道触发时电流有知道的朋友留言

楼主:
这个遥控器改了二个月了,太阳能、锂电池、法拉电容没改照搬而己。

网友C:
你这个太阳能电池室内短路几毫安电流,以前我还专门买过一些卖家说的低亮度太阳能电池板,想用在石英钟上,结果室内亮度太低,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太阳能电池室内短路几毫安电流,以前我还专门买过一些卖家说的低亮度太阳能电池板,想用在石英钟上,结 ...

太阳底下是10mA左右,室内亮度不同电流不同,我在阳台DIY用测电压没减,要测明天回复您。

网友:
改的不错,节能环保。

网友:
法拉电容,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太阳能电池室内短路几毫安电流,以前我还专门买过一些卖家说的低亮度太阳能电池板,想用在石英钟上,结 ...

刚测试了一下,角度不同的电流,这是在阳台,如你在室内可能电流不足

网友D:
太阳能板不开窗内置,这样附加在外头,总觉着拖着个油瓶挺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板不开窗内置,这样附加在外头,总觉着拖着个油瓶挺丑的。

丑点没关系,自用,主要是再不怕电池漏液了

网友:
创意无限,好

网友:
也有个废的ETC设备不知道干啥呢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我也有这个。我去找出来折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