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重新发帖 防盗门靠近门框左上角位置有一处摩擦痕迹处理

楼主(2022-09-26):
早上发的图片好像有点不完整,谢谢大家指正。靠近门框左上角位置有一处摩擦痕迹,应该是门变形了,想请朋友告诉我这么处理。我加了铰链的照片。

网友:
除了铰链的原因,防盗门门框变形也有可能造成摩擦,造成门框变形的因素很多,最常见的是门框固定螺丝太紧或松动,门框和墙体间缝隙太大,还有因地基沉降造成的房屋整体变形

网友:
铰链变形了吧

网友:
这图拍的,不说座机拍的也是老年机拍的
可能是门框整体倾斜

网友A:
此时有用的工具是水平仪,要找一个水平仪先校正门框。再通过铰链去调整到水平仪的正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有用的工具是水平仪,要找一个水平仪先校正门框。再通过铰链去调整到水平仪的正确位置。 ...

怎么调整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