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SF1009P 坏的PoE交换机

楼主(2022-09-26):
1、TP-Link TL-SF1009P 9口PoE交换机侧面图

2、底面铭牌,已经拆过了

3、开盖俯视图,一眼TP/Fast/水星常用的UTG48T01P,网变,这个网变应用的地方很多,内置8对线圈,百兆就支持4通道,千兆就支持2通道,带P的型号可能是专为PoE设计的。

4、背面俯视图,一片空虚,想想过几天要把网变和接口密密麻麻的焊点全都拆下来,头疼。

5、网络IC,这个交换机用的是IC+的芯片,特别意外没有看到螃蟹8309NB主控

6、PoE 控制IC,非单片机控制开关管的模式,这种模式没有开关管,端口末端也没有电容,都来说说哪种好。

7、上联口网变,一般都是独立的

8、这个控制逻辑电路不是单片机,额外需要一个flash

9、这个03NX是啥没查到,应该是个3.3V降压IC

10、进水的交换机,端口底部能看到黑色,估计又是一片惨状

11、网络逻辑FLASH

网友:
IC+芯片交换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
不知道工作时发热量大不大,芯片没加散热片受不受得住。

网友C:
进水损坏,基本上不能修复。

网友:
雷击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啊

53.5V,802.11af/at一般都这个电压输入。芯片供电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工作时发热量大不大,芯片没加散热片受不受得住。

芯片底部是大面积接GND的,充当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损坏,基本上不能修复。

进水修复难度是挺大,主要还是看价值吧,这东西一般没价值,所以全网找资料都费劲。

楼主:
理论上这个位置是指示灯排线,大概率是进水导致PoE电压窜进3.3V回路,导致小细线发热,PCB碳化

网友:
48v带协议标准poe交换机

网友:
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
底层又炸又腐蚀

网友:
好像IC+还不如螃蟹的。

网友:
螃蟹擅长集成到单片,别的方案片子比较多

网友:
6. 不是POE 芯片,是PSE 控制芯片,Poe 在受电端。单片机的属于廉价方案,稳定性欠佳,正式场合得用专门的硬件芯片。

网友(2024-01-01):
进水这么严重的机器很多元器件已经处在损坏的边缘了,不值得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