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卫生间充电如何设计比较合理方便?

楼主(2022-09-26):
通常只会在洗手盆侧面放1个插座,主要供电吹风/充电式胡须刀使用。

但是现在电动牙刷,冲牙器,电推剪。。。更有些手机党希望在卫生间也能刷屏补电。

所以各位有现成在用的设计,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吧,谢谢啊

要求就是既能藏住线,又能方便开/关,拿取。

网友:
这是病,得治...
-=-=-=-=-=-=-=-=-=-=-=-

网友:
我马桶边留了个插座  虽然没有钱买电动马桶,,,,偶尔插次充电器 刷手机

网友:
一般都是洗手台侧面一个,马桶边上一个。还是要看你卫生间的布局吧。像我们还另外有电热水器和洗衣机的专用插座之类的。

网友A:
作为半个水电工(兼职)真诚推荐:洗手台侧边装2个插座(一个5孔,一个4孔),马桶侧边一个5孔插座,镜柜里面留一个4孔插座。毛巾架位置留一个内嵌式插座。另外马桶和镜柜插座也可以装内嵌式的。不经常插拔,用内嵌的好看,不占地方。

网友:
可以在镜柜里设置1到2个

网友:
设计一两个插座就够了(除了热水器,洗衣机必备),,

卫生间潮湿有水,电器尽量少用或不用,安全第一

至于你说的那些,就改掉吧

网友:
如果受潮或被水淋到,后果很严重

网友:
先不说空气好不好,腿不麻么 ?

网友B:
常备马应龙,有痔无患

网友:
还是不要充电的好,卫生间不管做什么,都是速战速决。至于吹风机,建议也不要放卫生间。
我自己做的农村房,干湿分离,洗澡上厕所的地方,里面没插座,热水器插座很高。浴霸与照明开关都放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半个水电工(兼职)真诚推荐:洗手台侧边装2个插座(一个5孔,一个4孔),马桶侧边一个5孔插座,镜柜里 ...

这种内嵌,还是 可调节86盒那种 ?

网友:
如果干湿分离的浴室,在镜子哪里搞一个插座,在马桶边搞一个插座,都安装防水盒。如果不是干湿分离,建议不要在卫生间充电,比较生命诚可贵。来一趟不容易。

网友C:
最好是设置无线充电座,解决给手机充电时可能的漏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设置无线充电座,解决给手机充电时可能的漏电问题

手机党只是举例。有的人甚至马桶对面粘pad。我都是反对的。

但不可否认,这些人比例在增加。

我住在贫民窟。观察楼道监控,走楼梯几乎每天、且全程看手机的,30岁以下,蓝领,比例过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备马应龙,有痔无患

啊哈哈哈,真正的插座。您的头像真应景。

网友:
学会去卫生间不带手机,可矣

网友D:
要求就是既能藏住线,又能方便开/关,拿取
哈哈,我第一眼竟然看成既能藏住 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就是既能藏住线,又能方便开/关,拿取
哈哈,我第一眼竟然看成既能藏住 钱 ...

啊啊,一看您就是吃西瓜不给钱的主,否则哪有这思维。。。

网友:
我家洗漱镜带箱子的,镜箱里设几个插座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