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烟机控制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2-09-26):
自用的海尔烟机,电机能正常转动,应付日常可以
型号如图

现在问题是控制,按钮如图

表现为,也许按一下,也许需要按多次,才执行某个动作,比如转动,开关灯,停止转动。偶尔也会出现,执行A动作,却执行了B动作

请问前辈,这是控制电路板故障,还仅仅是按键故障

网友:
估计按键的可能性大,曾经电磁炉的按钮也是类似的症状,用wd-40喷一下然后按个十几下就OK了,如果无法解决再考虑换按键

网友:
一般是按键

网友:
这是海尔的机器?面板连图案图标都没有?按键式的很多都是按键坏,毕竟这个使用环境。你可以拆了按键直接短接触点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大多按键问题,建议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油烟跑进去了,要把板子拿出来清洗,把油污洗掉,同时,把这几个开关都换新。后面要注意看怎样预防油烟跑到里面去

网友:
包的挺严实,按键故障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样6楼的建议。

网友:
按键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微动按键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上WD40神油,清洁一下按键开关看看正常与否,还不行的话,就拆了换按键,这应该是小故障。

网友:
百分之百是按钮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