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请教一下云石机装木工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9-26):
去年为了装水电切墙,买了一个富格4000DW的云石机,便宜货。锯片直径110.
有经验的说一下,能不能装木手锯片,本人一向胆小,做稳妥事。
用角磨机装木工锯片的人都有!那是不要命的!

网友:
这样也是不太要命的!

网友:
云石机装木工锯片没有问题,一直这样用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妥。

网友A:
云石机和角磨两回事。你看哪个木匠不是云石机加木锯片裁板子的。就是这个用法。因为云石机是带靠板的,就是有依靠,不是悬空的,所以相对安全多了。但是角磨可不是。角磨是悬空没有支点的。角磨上木锯片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B:
云石机装木工锯片没啥问题啊,话说这两货有啥区别吗?看着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石机装木工锯片没啥问题啊,话说这两货有啥区别吗?看着差不多啊

可能转速度不一样吧。

网友:
云石机装木工锯片没问题,木板被卡住的,只要锯片不要装反就是安全的。

网友:
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石机和角磨两回事。你看哪个木匠不是云石机加木锯片裁板子的。就是这个用法。因为云石机是带靠板的,就是 ...

其实那些角磨机加木锯片的也是有装板的,否则根本不能用,切不平。当然这种用法是绝对不建议的

网友C:
去年跟着两个江西师傅学习全屋定制家具安装。他们用云石机加木锯片临时裁板子。据我观察,他们的左手虎口部位,有缝合的痕迹。

再考虑一下,买个木工专业圆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些角磨机加木锯片的也是有装板的,否则根本不能用,切不平。当然这种用法是绝对不建议的 ...

角磨机转速太高了,装锯片不安全,云石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跟着两个江西师傅学习全屋定制家具安装。他们用云石机加木锯片临时裁板子。据我观察,他们的左手虎口部 ...

如果常用肯定买木圆锯了。

网友:
锯的时候慢点稳点点就没事,出事的多半是没拿稳或者进给太快卡住了

网友:
不建议采用这种用法

网友:
这样不安全,lz买个电圆锯最好

网友:
云石机装木工锯片完全没问题,还可以倒装做成台锯用。

网友:
可以装的,电动工具用时一定要小心,常用还是电圆锯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
要稳妥还是花点钱叫专业的人做最好。

网友:
可以装,就是转速大容易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那些角磨机加木锯片的也是有装板的,否则根本不能用,切不平。当然这种用法是绝对不建议的 ...

所以说云石机也叫无齿锯,装木锯片是木工最基本的应用。正常使用危险系数很小。我见过的几乎所有木匠都那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