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炫龙笔记本刷BIOS后超频变砖,使用ch341a成功救活

楼主(2022-09-26):
    一天闲来无事按网上教程解锁BIOS(蓝天NBx0TA模具)改BIOS刷入,开机--》成功,进BIOS超频,开机--》不亮,具体是按电源键后,电源灯亮,键盘灯亮,黑屏无任何反应,傻了!
    卸后盖,拔电源去电池,抠主板电池1分钟-》不行,10分钟-》不行,2小时-》不行,12小时-》不行,大傻了!!
快!借同事笔记本上网搜,开机键 加 Fn+d 、开机键加空格、开机键 加 Fn+b,不行呀!大大傻了!!!
    再上网搜,终于得知蓝天NBx0TA模具的BIOS,解锁超频如果不成功,就是按电源键后,电源灯亮,键盘灯亮,黑屏无任何反应,而且是抠主板电池等招数都不管用,只能机外刷BIOS,怪不得生产厂家要锁住BIOS高级选项呀!
    再搜发现网上有蓝天模具用CH341a刷BIOS成功的文章,检查笔记本发现BIOS芯片gd25b127系列的,可以用CH341a+测试夹,下单CH341a+测试夹耗费2x巨资!商家送软件,等快递ING,又下载蓝天官方BIOS,下载刷机软件(好几种),笔记本又开机Fn+1风扇狂转嗯EC没事,我也没刷EC,哈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
    2天后CH341a+测试夹到货,按商家页面的说明连接好,简单检查测试下--》好的,最后决定用NeoProgrammer_2.2刷,WIN10可以不用装驱动,为保险我又装了驱动,好了开始整,先检测IC,软件提醒没有连接上,多次调整夹子的位置,终于连接上了,软件显示2种IC型号,不管就选25b127x,然后清空,查空,load蓝天BIOS文件--我改后缀.bin大小16m,写入、校验,不到20分钟。撤去夹子,插上主板电池,按上电池,开机--》等上10秒左右,熟悉的界面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啊啊啊!

网友:
这是高手呀!!!

网友:
刷成砖块,这也很值钱啦!至少几百块一块砖吧??

网友:
还好有教程,要不。。。。。

网友:
有个平板 断电几天之后再上电无法开机,怀疑bios损坏。过一段也刷刷试试。

网友:
不敢刷BIOS,生怕变砖!

网友:
刷之前把原机BIOS提取备份一下,后面怎么折腾都不怕。而且没必要买夹子,因为很多时候必须拆下来刷,像这种封装的BIOS芯片,用烙铁就很好拆了。

楼主:
哈哈,有官方BIOS,不用提取备份了,有的机子可以在板刷,有的机子不行,我这个机子可以在板刷。

网友:
有的机子可以在板刷,有的机子不行,我这个机子可以在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