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改R8025成功了但智能用充电电池,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2-09-26):
真奇怪啊,这个小钟表,我改8025成功了,用了个把月了,也挺准。就是今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给他换电池,只能用充电电池了就是图2那样的,……普通的5号碱性和碳性电池就是图3那样的它都不动……,咋回事啊?

网友A:
为楼主省电,这8025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省电,这8025挺好的。

知道咋回事不

网友B:
是普通(也许就是垃圾电池)电池放的太久,废了的吧,光有电压,电流很小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普通(也许就是垃圾电池)电池放的太久,废了的吧,光有电压,电流很小驱动不了。 ...

电池没问题啊,在其他表上正常使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是够神奇的

网友:
串个万用表看看用充电电池的时候是多大电流的,然后改碱性或者碳性电池的是电流有多少?同时量一下不同电池的时候的电压。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电池没电是够神奇的

电池没问题,在其他表上正常,电压也正常

网友D:
咋回事啊

楼主你这表用几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回事啊

楼主你这表用几节电池?

1节的啊1.5v的

网友E:
楼主那个充电电池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充电电池是什么牌子?

爱乐普的,电压1.2v

网友:
就是电流问题.上面好多人都提到了 ,串个电流表,看下电压电流.

或者用可调电源调在1.2和1.5,看电流多大.

这个时候替换法不好使.直接用测量法找问题

网友:
电池没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神奇了,

网友:
普通电池,电压比充电电池太高,导致频率改变,所以动不了。瞎猜。

网友F:
充电电池和碱性电池的区别是:内阻低,电压低
楼主是不是往表里放时把极性搞反了

网友:
不折腾不算数码人{: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池和碱性电池的区别是:内阻低,电压低
楼主是不是往表里放时把极性搞反了 ...

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