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STEREN ELI-7059DQ 5V2.1A USB充电头

楼主(2022-09-26):
得到两个全新的充电头,标5v2.1a 手感不是很重

激光打标的参数

电流达标了

电压没问题,充电头负载标称参数

继续加电流 2.35A时 电压跳动

电压跌落到4.4v

半小时负载测试,2.04A 5.2V 10.6W 没问题,外壳手摸不烫,只是温热

撬开 三件式

正面  Y电容也有,

高压6.8uf 400v电容  低压10v 1000uf电解

背面
DP1805 SOP-7 5V 2A 高性能离线式恒流恒压电源(中间) 同步整流IC HC7703A(左上角)

总结:作为2018年的产品,5V2A还是大部分手机的通用充电头,体积小巧,性能够用

END

网友:
像是额定1安,峰值2安。好的5伏2安电源,开关变压器2个USB接口宽度,或者采用zvs等更高效开关电路。

网友:
这个不错,同步整流的

网友:
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不错,没有虚标。

网友:
电路比较精简,可以足A输出,估计纹波比较大,不知能否用的住。

网友:
能够得到2.1A的电路走线基本上还行,不然发热点就多了。

网友:
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
不虚标的充电头

网友:
看着一般般

网友:
同步整流的很好了。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和国外的比还是差得远

网友:
即使电流达标,这种滤波的电容纹波大概率大幅超标,当然了,这款还是属于山寨级别的

网友:
杂牌的,能达标也算不错,,估计杂波很大呢。也比虚标的好多了,我用这种就是,USB小电器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