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宝工SS-989H烙铁只有设置480度才会加热

楼主(2022-09-26):
求教各位大佬,宝工2合一烙铁风枪SS-989H的

烙铁只有设置到480度才会加热,

否则不加热,
求助各位大佬约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0-21 10:36):
的确是可控硅光耦的事,刚刚换上光耦是好的,关机再开光耦会再次损坏,已经换了两个光耦了。。。猜不到原因

网友A:
电位器里加点酒精试试。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行,机器看起来挺新的。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里加点酒精试试。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行,机器看起来挺新的。一般不容易坏。 ...

好的,感谢大哥,我试试,谢谢

网友B:
测一下烙铁芯在其他温度时候的加电情况,看看电压多少,我的936曾经是微调电阻老化也出现过加热偏差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烙铁芯在其他温度时候的加电情况,看看电压多少,我的936曾经是微调电阻老化也出现过加热偏差大的现 ...

我是只有调到480°才会开始加热。。。这偏差有点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里加点酒精试试。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行,机器看起来挺新的。一般不容易坏。 ...

电位器没问题,打算试试换可控硅光耦了。。。

楼主:
换了可控硅好了,可是安装之后又不行了,调整的温度数值不会固定,一直上下闪,然后就不能加热,电位器加了酒精,好像闪的更快了。。。

楼主:
大佬们求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里加点酒精试试。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行,机器看起来挺新的。一般不容易坏。 ...

大佬。不行,电位器换了,还是问题依旧,但是换可控硅光耦好用,但是只好用一次。。。。

楼主(2022-11-03):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烙铁芯在其他温度时候的加电情况,看看电压多少,我的936曾经是微调电阻老化也出现过加热偏差大的现 ...

我现在也怀疑微调电阻有问题了,因为只要一加热温度,温控就正常了,温度降低了就不行了,之前b450系列主板也出现过此类问题,不加热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