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时钟改RX8025ac后续................

楼主(2022-09-26):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540-1-1.html
改后一直没动没调整过,时间那是越来越快啊,逛淘宝偶然发现hc-49s封装的32.768,一般这种封装的8,12,27居多,没见到过这种封装有32.768的打算换上试试,换上居然点不亮不知道为啥

网友:
看到这个就想到我的焊接手艺实在是烂到不行 ……

网友A:
第一个是不是电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不是电压问题

不能,1.5v就能满足,锂电是充满的直接供电

网友:
不要过于相信8025,里面也就一个32。768晶振,准确要看人品

网友B:
第一个晶振补个C2电容匹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晶振补个C2电容匹配一下试试。

换hc-49s没点亮后,用时钟原来圆柱晶振试了能亮(没有电容),先看看现在换的晶振准不准,不准在试试hc-49s加电容能不能亮

网友C:
这种时钟时间跑快,可在原时钟晶振两脚并一双绞漆包线电容,根据长短调节快慢,越长跑的越慢。

网友:
一六年之后买的表,全这得行,一个月慢三四分钟,

最贵的四十,双机芯,多功能表,还有带温度的,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D:
一般来说走时的准确度是与晶振的频率有关系,所以可以多找几个不同频率的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走时的准确度是与晶振的频率有关系,所以可以多找几个不同频率的晶振试试。
...

还是你会玩啊

网友:
飞秒晶振是个啥?求科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时钟时间跑快,可在原时钟晶振两脚并一双绞漆包线电容,根据长短调节快慢,越长跑的越慢。 ...

是的,走慢了也可以串绞线电容,家中的两个闹钟已经串电容校的非常准了,一个月差几秒的样子

网友:
买的都是8025T企业级的,目前没发现有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时钟时间跑快,可在原时钟晶振两脚并一双绞漆包线电容,根据长短调节快慢,越长跑的越慢。 ...

我的是快了,剪断点试一下

网友:
等你结果哟,到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走慢了也可以串绞线电容,家中的两个闹钟已经串电容校的非常准了,一个月差几秒的样子 ...

这方法不错,标记可以试试

网友:
换上8025了一年快了几十秒,在什么地方并联电容,让他慢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时钟时间跑快,可在原时钟晶振两脚并一双绞漆包线电容,根据长短调节快慢,越长跑的越慢。 ...

双绞漆包线电容是啥,淘宝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