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9-26):
如果使用法拉电容,耐压2.7V,容量3000F的电容器,1.单个充电至2.5V,两节并联采用升压方式升至5V(升压效率不计损耗) 2.使用串联方法,充电至5V状态下

同样放电电压同等放电电流这两种方法使用,哪个使用的时间长?

网友:
自己算算,时间比发帖的要短。。。
不会算?那当我没说

网友:
一个2.5×2.5x6000,一个5x5x1500

网友:
忽略效率,能量相同,时间应该一样。

网友:
忽略升压效率的话,同等电压电流放电应该是一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