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充电器不通电

楼主(2022-09-26):
相机充电器不通电拆机

网友:
看做工像是山寨

网友:
自信点,把像去掉

网友:
我有一个原装,还能使用。

网友:
这里有正品拆机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1083

网友:
明显是山寨的!

网友:
山寨版的,431做基准,充电电流不大,空载电压即是转灯电压,如果空载电压低于标准电压,还可以用。
这种不通电的估计大概率是高压端挂了,可以测一下,输出端的那个滤波电解电容,如果没电压,就是高压端故障,可以在滤波电解电容两脚外接9--12V电源,看看是否正常使用?

网友:
山寨的佳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