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车更换刹车真空鼓 解决刹车硬无力刹不住问题

楼主(2022-09-26):
老车更换刹车真空鼓解决刹车硬无力问题
一、症状
大约一个月前发现自己年迈的老车突然刹车很硬,踩不动、刹不住,之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二、诊断
遇到问题先思考一下,刹车片换的时间不长,片应该没问题,踩刹车有反应,就是深踩踩不动,可能是真空助力的问题。还发现第二个现象是停车踩下刹车的时候能听到脚底下有漏气的声音,之前是没有的,于是开始上汽车论坛进行学习确定了是真空鼓漏气所致。真空鼓是刹车助力的重要部件,通过发动机进气系统产生的真空通过皮碗来生产推力,以增大脚踩的力量。

汽车真空助力器工作原理视频:原理视频

真空鼓漏气有以下症状:1、刹车硬踩不动。2、正常情况下,在真空鼓、及单向阀完好的情况下,发动机熄火后停一夜,真空鼓内依然能保持较低的气压,第二天不发动车的情况下踩刹车还能踩3下才踩不动。而真空鼓漏气后发动机一停,就立马踩不动了。

三、维修前的准备  经过分析研判,维修不是很复杂,自己能够解决问题。
于是上淘宝花100多块钱买了同车型的真空鼓,沈阳产的。

还买了500mL的制动液。作为拆卸过程泄露制动夜的补充。(最后没用上)

最后对该车的维修手册进行学习,对相关技术指标、拆装顺序进行模拟熟悉。

   四、更换维修过程前段时间一直有事,直到上周六早上回家,才有时间动手进行维修。第一步,是在机仓内,拆掉真空鼓上的真空气管,并把制动总泵的两个到ABS泵的出液管拆下,图中箭头所指,并把管子掰到一边,让出操作位置。

第二步,拆掉将总泵固定到真空鼓上的两个固定镙丝,用的12的套筒。
第三步,钻到驾驶室方向盘的底下,把真空鼓与制动踏板连接的销子拔掉,要先拔掉销子一头的卡簧。

第四步,拆掉驾驶室内固定真空鼓的4个镙丝。在有限的空间里探着身子很难受,还好,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没有什么困难就把镙丝拆下来了,
第五步,在发动机仓把坏的真空鼓取下,发现蓄电池及蓄电池座挡着了,先把蓄电池拆下来了,也没遇到多大的困难。

第六步,调整新鼓两侧顶杆的高度和距离。用事先准备好的卡尺、钢板尺把新鼓前后与制动踏板和制动总泵相连接作用的部分长度调整的与旧鼓一致,确保安装后与制动总泵和制动踏板的位置相配合,不用再进行调整。

调整到位锁紧后就可以开始安装新鼓了。

第七步,先在发动机仓内将新鼓的4个固定镙丝穿到防火墙上对应的孔里,再到方向盘底下把4个固定镙丝上紧,再穿入连接踏板销子,由于之前事先调整到位,销子很容易就穿了过去,再上上销子的卡簧,用手按按制动踏板行程正常没有问题。
再到机仓将制动总泵固定到真空鼓上,紧固2个固定镙丝。
再把之前拆下的两个到ABS泵的两个铁管上到制动泵上,先上几扣不要上紧,打开制动液壶的盖子,从铁管的固定镙丝的位置开始往外流淌制动液,起到排气的作用,这时再把铁管紧固到位,最后发现壶内制动液还在有很多,不需要补充。
五、启动测试   安装好电瓶等其它拆下的部件后试车,踩下刹车踩不动,一打着发动机,踏板直接往里吸了进去,跟以前的感觉一样。路试,刹车一切正常,恢复到原来的制动力,维修过程圆满结束。

六、旧真空鼓拆解查找漏气原因   真空鼓由前两部分组装在一起,用老虎钳子把鼓边上起固定作用的卡掰开半圈,用一字镙丝力伸到前后两半的缝里一撬前后两半就分开了,之前由于不知道鼓里边复位弹簧的力有多大,事先用铁丝把鼓前后的镙丝拴上,防止撬开后前后两半在弹簧的作用下弹下造成事故。拆开一看发现弹簧很细,没多大劲,但还是小心为好。

拆开后发现只是前边顶杆周围的那个密封圈损坏漏气,

其它地方的橡胶件都还很好,没有出现老化迹象,

顶杆上有锈,真空鼓内有进水的痕迹,应该是自己用水冲发动机仓时从真空鼓与总泵之间的缝隙进的水,又被真空抽到了鼓里。以后用水冲洗发动机的时候注意不能再往真空鼓上冲水了。

八、真空鼓内部主要部件介绍 (驾驶室侧向发动机侧方向)

防尘胶套

内部气阀部分

过滤棉,不是板,打错字了。

皮碗的中心顶着顶杆

完。

网友:
车辆的刹车非常重要,维护保养得及时,能够进行更换维修的人技术不错

网友:
我以前开货车就经历过一次真空泵失灵要连续大力踩了七八下刹车踏板才把车停住。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给善于动手解决问题的人点赞!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4S店表示很受伤。

网友A:
这个一般不属于易损件吧,很少看到换刹车鼓吧,倒是看到过之前有人把夏利的刹车鼓换成了其他车子的大号刹车鼓的

网友:
厉害,细心,准备充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属于易损件吧,很少看到换刹车鼓吧,倒是看到过之前有人把夏利的刹车鼓换成了其他车子的大号刹车 ...

肯定不是易损件,刹车皮才算

网友:
牛都是看换总成的第一次见换配件的  佩服

网友:
好手艺。请问楼主我的刹车系统是X形的,即左前-右后,右前-左后。好长时间了,开一段时间车停下来发现左前-右后的刹车盘烫手,而右前-左后的刹车盘却一般热,不烫手,楼主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不。刹车液已经4个轮排过空气了,刹车片也都比较厚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赞一个!这个零件质量要求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网友:
在慢速行驶时关掉点火钥匙,这时踩刹车的感觉就是没有助力的感觉了。刹车鼓漏气的感觉大体也是如此。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我反正是不敢自己拆,不然会装不上

网友:
到现在还只给电瓶加过水。。。刹车真空坏了,这是有多少年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