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亲戚修一盏红太氧70瓦的植物生长灯

楼主(2022-09-26):
昨天下午去吃喜酒,回来的时候一个亲戚从车上拿了一盏led灯让我帮修。说是一百多买来给多肉补光的。
晚上到家随便检查一下,18串,12并,216只2835灯珠,先串后并。每串里面是15只自然光灯珠和3只紫光灯珠。检查发现有9只紫光灯珠烧毁。手上没有这种灯珠代换。想了一下,把灯珠改成17串,12并,每串都减少一只紫光灯珠,调整完,再给灯板涂上硅脂,原灯没有加导热硅脂,可能过热烧了灯珠。这次加上希望可以用久点。

一米长的植物生长灯

黄色的是自然光灯珠,透明的是紫光灯珠,每串15+3组合

功率有70瓦,挺大的

坏了9个灯珠,我都是测量的时候发现一个,就用几号笔涂一个

每串减少一个紫光灯珠,用焊锡短接

重新组装好

接电测试正常,功率62瓦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LED灯散热是个问题,建议加强散热或降功率使用。

网友A:
多大的鱼缸呀,用这么大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鱼缸呀,用这么大的灯

不是鱼缸,是种植多肉,好像用这个补光长得好些吧,我不懂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鱼缸呀,用这么大的灯

这是给多肉补光的,用这种灯晒起来还会好看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鱼缸呀,用这么大的灯

植物补光灯,养多肉植物用的,容易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鱼缸,是种植多肉,好像用这个补光长得好些吧,我不懂这些

就是这种,多肉用的就是有点紫色的

网友:
多肉喜欢紫外线?

网友B:
工作电流大,散热还不好,烧坏的几率挺高的。难为厂商了,为了多买一些灯,不择手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流大,散热还不好,烧坏的几率挺高的。难为厂商了,为了多买一些灯,不择手段啊! ...

我亲戚说就用了三个月左右,散热靠的就是外壳,偏偏它的铝基板和外壳之间又没上螺丝又没加导热硅脂,能坚持三个月也不容易了

网友:
太过分了,不让多肉休息,黑白生长。

网友:
最好调整下工作电流,降低点,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