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电动车车码表,又称欢乐表

楼主(2022-09-26):
刚刚网购的电动车,动力还行,配的全顺1500W电机,实测极速65码左右,可表显示八十多 ,显示车速公里数打八折,先拆开表看看!

欢乐表就是虚标公里数的表,卖电动车的套路,说能跑多少多少公里,净骗人的!
实际上这不是码表厂的事,是电动车厂家搞的 !
码表厂生产的通货,不会固定一个品牌,甚至一个牌子不同型号轮毂大小,都需要匹配调校,只要参数调整,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车型上了,我这个表和抖音上调校的方法有差异!和我的一样就可以用了!
先支起双撑
1打开钥匙
2打开大灯
3满把油门
4远近光6次,码数闪烁
5右转向灯加,左转向灯减,调到合适,关闭转向灯开关!

6远近光确认

网友:
一线通 没有电阻调  现在郭彪的是往小了标  不然你懂得

网友:
马儿跑得好快啊!

网友:
高大上啊,还能调精度

网友:
现在都是一线通好像

网友:
好快啊,我60v的电驴,新电瓶能开45左右,就觉得太快了,感觉有点不安全,下雨天在斑马线给滑过一跤,幸好戴了头盔口罩,不然尴尬死

网友:
好家伙,现在都是电子了调表了,记得当初拿把改锥,然后一边骑一边对着手机的地图测速那么调表的

网友:
磁芯损坏、、、、鸟。

网友A:
我的雅迪打85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能调精度?? 不错

网友B:
1500瓦电机是不是也是虚标了

网友:
从电池到电机,虚标是家常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雅迪打85折,不知道怎么调

雅迪也虚标?

网友:
调整方法也是够高端的,这是要把车头转晕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0瓦电机是不是也是虚标了

一般只有800W

网友:
里面有没有复位按钮,按一下公里数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瓦电机是不是也是虚标了

这个没法说虚标不虚标,跑这动力变化电流也在变,功率也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