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手机浏览器点了电脑版,怎么切换回手机版式

楼主(2022-09-26):
如题,点下面手机版无效

网友:
过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恢复手机版

网友A:
手机浏览器设置UA标识,选安卓或者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浏览器设置UA标识,选安卓或者手机?

跟这个没关系,是点击了左侧滑出菜单的“访问电脑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没关系,是点击了左侧滑出菜单的“访问电脑版”

哦,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没关系,是点击了左侧滑出菜单的“访问电脑版”

试了下,左滑打开电脑版后,刷新页面还是电脑版,但退出浏览器,再次打开数码之家,又是手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