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紫光ZD803录音笔,该怎么拆?

楼主(2022-09-26):
录音笔,放太久没用到,电池没电开机没反应,应该是饿死了,接充电器可以使用!想拆开,撬了一头,另一头没反应,很紧,感觉有螺丝紧着一样!很想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大锤跟上,立马见分晓。

网友B:
可以把液晶屏的镜面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螺丝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C:
有可能是卡扣,用那种塑料撬片沿着外壳缝隙撬

网友:
方法比困难多

网友:
电池短命啊

网友D:
感觉是卡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卡扣,用那种塑料撬片沿着外壳缝隙撬

感觉也应该是卡扣,开了一边另一边却没反应

楼主:
办法会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卡扣的。

我也觉得应该是,找不到螺丝,但太紧了!

楼主:
放太久没用了,也就翘辫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液晶屏的镜面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螺丝

拆开看过了,并没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锤跟上,立马见分晓。

这。。。这就有点残忍了吧

网友E:
楼主,该放手时且放手,即使你把它救活了,用处也不大,不过是苟延残喘、继续吃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该放手时且放手,即使你把它救活了,用处也不大,不过是苟延残喘、继续吃灰而已。 ...

有位伟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努力把它救活了才能好好吃灰的!

网友F:
边盖缝下手,慢慢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边盖缝下手,慢慢桥。。。

再试了试,继续努力撬,终于开了

楼主:
终于开了,头上两根插销!
电池已死!

网友:
不错,总有办法。这个多少存储?一直想要给录音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