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佛山照明36W LED吸顶灯板

楼主(2022-09-26):
捡来的灯板,垃圾佬竟然拆了灯罩不要这个,难道是嫌这三片铝基板太少?估计是想拆老式环管那种铁芯镇流器,毕竟铜还是更值钱

▲灯板看起来还行,带透镜的,这形状貌似有点像方向盘。

▲FSL牌子货,36W功率不小,2020年产。

▲2020年七月产,才两年没多久啊。

▲三片铝基板拼接起来,透明灯罩一体的,有卡隼卡住铝基板。

▲驱动没什么特别之处,该有的都有了

▲S9233是一款高精度离线非隔离LED恒流开关芯片。适合于高恒流精度要求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电源。S9233采用专利零电流检测方法,临界准谐振工作模式实现系统的高效率。可采用更小尺寸的电感,无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无需任何补偿电路;内置线电压补偿,无需增加电流补偿电路便可满足±3%的电流精度。
S9233内置550V耐压功率管,能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软启动以及创新的最大导通时间可控设计,确保系统在上电及关灯瞬间无电流过冲,保障了整灯的使用寿命。
S9233还集成了多种保护功能: 欠压锁定,前沿消隐, LED开路保护,过流保护,环路开路保护,LED短路保护,大大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S9233提供Sop-7和DIP-7两种封装。

▲背面三个3.3Ω取样电阻并联,改成24W挑掉一个就行了?

▲每片铝基板14颗灯珠

▲14个灯珠串联的,不知道是不是2835灯珠。

▲通电看看,足功率36W啊,亮到没朋友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网友:
佛山照明的灯具做工相当不错,这款足功率36WLED吸顶灯板貌似用的1W2835贴片,理论上应该是42W的灯板。

网友:
做工相当一般

网友:
铝基板烫手不

网友:
佛照明质量过的去吧

网友:
这散热不够

网友:
佛山照明的灯具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现在有些厂子就这灯板他敢票3600W

网友:
佛山照明质量比较一般

网友:
没有问题就扔了?太浪费了

网友:
现在这种灯板都罩上透光罩,对增加亮度是否有效存疑,但是肯定会影响基板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厂子就这灯板他敢票3600W

一个手电都标百瓦了

网友:
吸顶灯板我一般是买欧普或者公牛的。

网友:
功率实标的灯板比较少见,留下降功率备用

网友:
36W也太亮了,,,我最大的才15W,。,,

网友:
估计铝基板烫手,不到1年灯珠变暗光衰,降到15瓦好些。

网友:
白捡一块灯板,真好。

网友:
感觉基板小了点……

网友:
这灯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