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电动车均衡充电器第2弹,重新绘制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2-09-27):
之前的DIY版本,PCB尺寸为15CM*10CM,尺寸较大,放不进旧充电器壳子里面,占用面积和空间浪费,加上发热量很大,因此对之前的版本进行改进,发布第3版本。.

第3版本对原理图进行了小改动,对PCB布局进行大改动,原来的15CM长度只能塞进3组充电电路,这次缩短到10CM长度,为了能硬生生的塞进3组电路,为了解决发热量很大的问题,摒弃了SMD贴片封装,采用TO-220插件封装,对布局进行了优化,结构紧凑。这样做的优点很明显,功率管可立可卧,适应多种散热片的形状,同时缩小了尺寸,能在10CM的空间里安装3组充电电路,方便放入空壳里。本次PCB改动很大,相信能带来更优良的散热体验
.
为什么我要坚持采用均衡充电的方式给电动车充电,因为我之前采用均衡充电一年以来,均衡充电使我的电动车电池延长了一年的使用寿命,避免了过早更换电池带来的更换成本。例如,你使用原车充电器充电,可能是每1年半或2年就要更换整组电池组(以旧换新),以72V六节电池为例,费用为600元左右(有的地方可以500元),10年间你需要更换5-6次(每两年一次),总费用为3000-4800元。
.
如果你从买车开始就使用均衡充电器,电池寿命可延长到至少3年(一般可以到3年半至4年),比原车充电器多延长1年或1年半,那么你在10年间只需要更换电池3次或2.5次,总费用为1800元,你可以节省1200元,购买均衡充电器只需要投入100多元,可以获得1100元的成本节约,这不香吗?拿这1000元跟朋友喝酒不香吗?
.
均衡充电方式,就是对电动车的每一节电池单独进行充电,它能知道每一块电池的充电状态,可以使每块电池充满电就会自停,不会过充鼓包不会影响其它电池的充电。而原来自带的充电器,是串联充电方式,因为电池组是一节节电池串联而成,因为每块电池的内阻不一样,性能不一样,采用原装的充电器充电时,充电器无法得知哪块电池先充满,哪块电池没充满,就一股脑的傻傻的往死里充,性能差的电池比性能好的电池先充满,充电器此时继续大电流充电,把先充满电的电池充鼓充爆,导致电池过早报废,所以原装的充电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如果你对原装充电器不了解,可以参考我的帖子进行了解:分享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电路图,简单分析工作原理。它里面就是单片机的电压比较器,无法做到恒流、恒压、涓流三段式充电,只有均衡充电方式才能做到三段式充电。拆机贴可见:小刀电动车72V充电器拆解

废话说多了,下面见图:
6个开关电源+两片充电板+6块电池 的连线示意图:

.
原理图:(盗图严重,加了水印,望理解)

.
设计的PCB图1:

.
设计的PCB图2:

.
设计的PCB图3:

.
设计的PCB图4:

.
本次改版设计可能是最终版,之前有很多坛友希望我能出套件,所以在此征询意见,如果你想要套件的、想要PCB空板的,可以跟贴留言,我做个统计,看看是否有足够的人数。
对于想要PCB空板的,只能向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某些PCB打样厂家收费了,所以这次空板不能免费送给大家了,只能按成本价出,出完为止。关于PCB打样收费问题,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有说明,请见:PCB导出的GERBER文件去打样,某网站是如何识别出来不是自家的文件。但之前的第1版的PCB空板(有两组一块板的、也有四组一块板的),还剩余少量板子,可以免费送给大家(因为之前打样时是免费的),需要的只要付运费即可。

本次改版设计已经发出去打样了,后续收到板子我会焊接上机测试,届时我会再开一个实战帖子进行说明。.
-----------------------------
板子打样回来,实物如下:(样例只有三组电路,需要再加另外三组,组成一个六组电路给电池充电)

.

码字不易,半夜发贴,小手一举,请给个1M 2M鼓励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22-10-7 23:26):
-----------------------------------------------------------------
纠正:第1幅图的连线示意图中的编号顺序有误,倒过来就可以了。正确接法请见94楼。

补充内容 (2022-10-25 21:03):
有人不相信串联充电的缺点,发一个别人的监测视频就会明白了:https://www.douyin.com/video/6754803632941681924

网友A:
楼主你这均衡属于被动均衡吧,没有一块主芯片控制的,类似于给每一块电池单独充电,如果这样长时间的话电池内阻变大了,应该还是一样的呀,应该选择主动均衡方案比较好,类似于BQ系列方案,只不过要选择铅酸电池那种方案

网友:
cn3768芯片倒是不贵,1.26¥包邮,确实挺划算

网友:
每块单独充电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原来是铅酸电池用的。均衡充电肯定比串充好了,就是成本贵

网友:
这个要帮顶了1

网友:
感觉均衡是无奈之举,主要是电芯参数统一,或者直接单个电芯

网友:
这样的均衡充电不是需要3个独立的隔离电源供电?

网友B:
对于48V的四块电池组,是不是直接买4个12v的铅酸充电器直接充,就不用做这个平衡充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48V的四块电池组,是不是直接买4个12v的铅酸充电器直接充,就不用做这个平衡充了?
...

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么特斯拉8千块电池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48V的四块电池组,是不是直接买4个12v的铅酸充电器直接充,就不用做这个平衡充了?
...

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一个电瓶一个充电器,以前我想过一个方案,就是用那种5芯的插头充电,接4个电瓶,充电器用4个12v的,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好的均衡充电应该是输入仍然是48v,但是均衡器对每个电瓶进行检测,如果某个电瓶电压偏高,将部分充电电流从均衡器的电阻中流过,这样逐渐将每个电瓶电压充统一。

所以不明白搂着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4个电瓶用4个5.5mm插座引出来,然后买4个12v的充电器,分别插4个5.5mm的插座充电不好吗,为什么非得用15-20v的电源,再自己做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均衡属于被动均衡吧,没有一块主芯片控制的,类似于给每一块电池单独充电,如果这样长时间的话电池 ...

每块单独充电应该比均衡的好

网友:
前级电源还要各自隔离的电源吧。把前级电源也一起做出来,3串4串5串各出个版本。

网友:
就是每个电池接一个这个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均衡属于被动均衡吧,没有一块主芯片控制的,类似于给每一块电池单独充电,如果这样长时间的话电池 ...

谢谢探讨!我没了解到电瓶充电还分主动和被动之说的,我一块板子有三组电路,可以充三块电池,每组电路有各自的充电管理芯片,没有主芯片,各自芯片各自管理,互不干扰,我不知道这叫不叫主动方案?还有电池内阻不是长时间充电造成的,电池的内阻是使用时间久了,电池容量衰减,性能下降自身形成的,充电器只是没电就充,满电就停,与电池内阻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