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屏偏光膜度数

楼主(2022-09-27):
液晶屏偏光膜老化了撕下来了看看多少度数的,后面的也要换度数和前面是不是一样的,后面的还有一层珍珠光泽的膜叫什么淘宝搜不出来,不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装有没有问题?
你去试试吧。

网友:
度数,自己回来摆好再裁剪

网友A:
膜都老化了,这样能换

网友B:
一般偏光膜很少坏的是受潮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网友:
偏光膜,个有些参数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都老化了,这样能换

笔记本的没办法自己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偏光膜很少坏的是受潮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就是老化,拆的时候有很大的玻璃胶臭味都要挥发了

网友:
DBEF反射偏振膜,配合偏光眼镜转头,能看出镜子变成玻璃效果。

网友:
这个只有横向纵向可选吧

网友:
修复屏幕老化的索尼PDA,SONY PIC-2000拆解更换偏光膜

网友:
这个好像挺麻烦的

网友:
偏光膜是两张90度偏光膜吧  两张交叉放在一起   然后你说的哪一张 应该是滤光膜      光源  均光板  一层滤光膜(散光板)  两层偏光膜   上边是液晶玻璃板 应该是这个结构

网友:
自己贴膜会起泡的,除非你是贴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