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多多买的数显调温电烙铁 升温和控温的过程视频

楼主(2022-09-27):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拆拼多多买的数显调温电烙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114-1-1.html

看到网友们很热情的讨论。同时网友们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烙铁不控温以及控温精度等。自己万用表的测温头和测温枪找不到了,无法测量控温精度,但是否能控温却是能实验得出答案的。

视频上传到哔哩哔哩,如果看不到的朋友可以抽空用电脑观看或者搜索 BV号(哔哩哔哩客户端搜索即可)

第一个视频:拼多多购买的自动控温电烙铁测试视频   BV号: BV1aT411N7w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T411N7wS/?vd_source=a337c5f416b7bf0d1a0be6c40bbc6981

这个视频想说明的是:

当打开电源后,如果不用手碰手柄是不加热的。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拼多多购买的自动控温电烙铁测试视频不亮。

如果手握手柄,倒U形符号常亮,烙铁开始加热的时候℃符号闪烁。到温度后℃符号常亮。

烙铁升温很快,室温到350度用了不到40秒。使用过程中,3股直径0.8的焊丝融化迅速。(看下面的功率就知道了)

手离开手柄后,倒U形符号闪烁几秒后熄灭,同时℃符号常亮。可能是进入待机模式。

第二个视频:拼多多购买的电烙铁功率测试 BV号BV1Vd4y1z7d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d4y1z7d3/?vd_source=a337c5f416b7bf0d1a0be6c40bbc6981

这个视频想说明的是:

刚开机的时候,最大功率居然有90W,然后慢慢降到60W左右。

随着烙铁温度的到达,功率慢慢降到十几W。待机的时候功耗几W左右。

再次加温的时候功耗大约在几W到十几W之间波动。

通过测试,自己发现这个烙铁确实能控温,并且带有离手待机功能,算是功能很完善的烙铁了。但是由于烙铁芯只有2根引线,没有独立的测温探头。自己也搜了很多内容,觉得最靠谱的是利用烙铁芯的温升引起的电阻变化进行的测温并且控制。自己感觉这种烙铁芯感觉挺新鲜的,去拼多多搜索却找不到这种通用芯。

就在这篇帖子还没发的时候,刚刚联系买的商家,假装说自己的烙铁不能正常发热了,需要买这种芯。商家告知这种芯和其他产品不通用,单独买的话一根15元。

网友:
这个买来什么价

网友A:
那么这个烙铁可以有,比黄花907好用不?可否分享链接。

网友B:
这个和蜂蜜家的看起来差不多。蜂蜜家的我买过,一般般,温度上不去。去问卖家,扔过来一份说明书就再也不鸟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烙铁可以有,比黄花907好用不?可否分享链接。

烙铁不贵,烙铁芯比较贵。去 pdd 搜索 精菱 即可。
淘宝也有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71977993059

网友C:
这么说比黄花那个好太多了,黄花的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蜂蜜家的看起来差不多。蜂蜜家的我买过,一般般,温度上不去。去问卖家,扔过来一份说明书就再也不鸟 ...

这个温度蹭蹭的,功率在这里摆着。

网友:
烙铁芯很独特

网友:
烙铁有待机功能还挺不错

网友:
看来是不错的

网友D:
我有个数显便携烙铁发热芯是两脚的控制是1度步进, 另一个黄花的MT-3927数显便携烙铁发热芯是四脚的控制是5度步进

网友:
这些都是山寨蜂蜜家的,蜂蜜家最低配是120w,不过这是发热功率,回温达不到

网友E:
看起来性价比还行,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数显便携烙铁发热芯是两脚的控制是1度步进, 另一个黄花的MT-3927数显便携烙铁发热芯是四脚的控制是5 ...

这个是1度步进,正常使用1 和5 没啥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性价比还行,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正常家用够了,关键是 离手待机感觉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比黄花那个好太多了,黄花的太慢了

907才60W 确实比较慢 地比较大的时候要焊好久

网友:
有手粗感应,不错去看看

网友F:
控温电烙铁一般指的是能精准或较为精准的以温度作为反馈来控制电压或电流,意味着调到300度,那么基本就在280-320之间波动,优秀的甚至可以295-305波动,即使使劲拿风扇吹它,依旧能稳定300左右。楼主这个应该是没有测温元件的,若设为300度,我感觉实际温度可能300左右的任何值,也许330,也可能280,然后风一吹可能降到260度都可能,因为厂家是根据0-220v对应0-400度量程来理论设定的,调设定温度就是调电压或电流,楼主这个有电流采样电阻,应该是调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控温电烙铁一般指的是能精准或较为精准的以温度作为反馈来控制电压或电流,意味着调到300度,那么基本就在2 ...

测不测温  很简单就能测   用打火机或小喷枪 把烙铁头烧热  再插电  看看它是从多少度开始加热的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