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LRS-200-15改55v电压用于POE供电

楼主(2022-09-2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949
是从这贴参考的,感谢分享。这贴里面提到的个过压保护二极管,好像在dz152,对于24v的过压保护可能是28v,而对于我的15v过压保护可能是17v,拆掉,留着焊盘等56v的齐纳二极管到货。
重点是变压器必须重新绕制,由于原来的变压器被拆废了,用2热风枪均匀吹,也没有用,还是裂了,发现没有气隙。
不得不用手头较大的TDK变压器,也没有气隙。
主绕组和两组辅助绕组,都用原来的线,因为变压器变大了,按比例计算,线的长度并没有变化。
而次级输出必须重新用4倍于原来的次级长度绕,用多股细线并绕,因为高频直流电的电流只走线材的表面,细线多股的表面积就大。
当拆卸原来的变压器时,初级有个中间旱点,像是抽头,但悬空的,其实是为了方便三明治绕法,我也保留了一样的绕法,最里面先绕一层次级,再绕初级,然后再次级。

新的次级线长度4倍于原来的长度,是因为15v改为55v,很不建议随意调占空比以升压,那不靠谱,也不安全。
我的POE交换机,原配供电是52v,1点几安的,tplink,还有另一个POE交换机没有电源。但是为了以后可能升级到802.1BT,电源先准备好,看中这个开关电源,首先是mos驱动隔离的,以及变压器包的比较多,抗干扰,可惜拆坏了。
输出端的3个整流管,都是共阴极的,牌子和原配的mos一样,也都是ST,但是,ST的参数扩大,在55v输出时,整流管发烫严重,虽然官方参数标称是20A100v或者120v。
全部换掉,改用碳化硅二极管,mos也换成了英飞凌20n60。
原来微调电阻拆掉,就用直插电阻下拉。

上拉是100k,下拉4.7k,输出恰好是55.09v。下拉电阻2的两头并联一个104贴片,抗干扰和加强回馈,稳定输出电压。
输入高压端,原来串联的电容也换成了单个大电容,用不着110v,而且后续要增加PFC。
目前插在POE用着,观察稳定性,这POE给4个监控供电,3个是5v1A的,一个是12v2A的。

在改这个电源之前,从杂物间翻出来一个完好的便宜充电器,就是常见的那种3842锂电池48v充电器,输入连滤波都没有的,
改55v后,mos发烫,后来又是变压器发烫,应该是mos发烫的热量传入变压器的,也就放弃一边,意外发现还有这个明维的。
一个电源,要看变压器的材质,主控外围的用料和电路,这种供电设备,还是要以稳定安全为第一,不可贪图便宜。

网友A:
这个电源怎么少这么多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怎么少这么多原件

贴片的都在背面,部分空焊盘看起来是预留给PFC电路的,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