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修胜利VC890D万用表

楼主(2022-09-27):
仓库角落发现一个万用表,仓管说已损坏,如是拿来折腾拆修……
成色尚可,只是外套有点脏。看见时开关不在关闭位,不见其显示,我拿过拨动转盘经过开关位时,表被复位正常开启,各功能介面显示正常,插上表笔,任何测试都无反应……

打开电池盖,发现保险管已挂
电路板上可见烟熏痕迹

拆开后盖,发现公共表笔插座柱头与电路板脱离了,但不见有元件烧毁痕迹

不小心卸掉了拨盘架

这里面还有一个保险管,检查发现是好的
只是公共插座头掉了

拿节干电池试测,读数正常

晚上焊起加固

找个电阻试试

电容

背光正常,电容档空置时不归零

市电测量

看遍了坛友们拆的890D,没发现和这个一样的表,不知为啥,这个是18年的,版本号也在

套上洗净的皮大以衣,颜值还可以

拆修完成,手上又多了块老表……

网友A:
表笔插座怎么还能掉呢,工厂没焊好?

网友:
捡到便宜了,修修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插座怎么还能掉呢,工厂没焊好?

使用中长期拖拽表笔,是容易造成插座松脱的。表的制作也却实焊的单薄,应该插座底端用个螺丝拉住就牢靠些,

网友:
这个明显段路过,估计还有其他暗病

网友:
这个精度还是 不错的

网友:
得多高的温度才会把一圈焊锡都蹦掉?

网友:
成功修复,一块不错的表。

网友:
修好又多炮灰表

网友:
我的同款也是座子虚焊,2014款

网友:
万用表精度不错,修复成功

网友: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又是一个成功修复捡到宝贝的例子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出厂精度都还行,关键看几年以后的精度如何了!

网友:
暴力使用造成的

网友B:
跟库管说"没修的价值了,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库管说"没修的价值了,扔垃圾桶了"

这倒没什么的,既然出了仓库就已经不是库里的了,很多坏件退回到仓库,都呆不了几日,全往废铁堆里扔

网友:
这个万用表还是很耐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中长期拖拽表笔,是容易造成插座松脱的。表的制作也却实焊的单薄,应该插座底端用个螺丝拉住就牢靠些 ...

会不会是大电流热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