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刚才看有人说问度娘得知楼板承重是每平米200公斤,然后他居然还真信了

楼主(2022-09-27):
这事情比较滑稽

不说别的,咱们先算算装修,就按铺地板砖算。

现在的地板砖规格是800*800的比较多,这样的地板砖一块是30多斤,每箱3块,大概100斤左右。
装修100平米实铺面积需要这种地板砖50多箱,大概2吨半的样子吧。按照度娘那个可笑的数据,这点地板砖是不能放在一间10平米的房间里的。

然而事实却是,不要说这2吨半,再来2吨半一起放在这个房间里也没事。听着很多吗?5吨地板砖都竖着放在房间里,不用叠起来,连围着墙一圈都放不满的,我也从来没听说过谁家装修的时候瓷砖还要分2个房间来放。

上边说的是装修,下边我们来说说盖楼,看看200公斤每平米的标准你能不能把楼盖起来。先看看楼板自重,楼板一般是10公分,钢筋混凝土比重大概是2.7,也就是说这一层楼板的重量是270公斤每平米,如果是现浇的(现在的楼板绝大部分都是现浇的),再加上模板等等东西,每平米的重量至少有400公斤,那么得2层楼板合力之下才能承受上边1层正在施工的楼板的重量,而且中间的分配还得合理,不然一浇筑楼板,下边就得塌一层,这样会有两层压到下边一层上,然后连锁反应,这楼就得一塌到底了………………
所以说,200公斤每平米的楼板承重标准,你连楼都盖不起来。不知道这个可笑的标准是怎么想出来的。

据说设计图纸的时候是按每平米1吨承重的标准来设计的,反正我看到的盖楼图纸都是这么写的。

6楼给出了标准原文,按这个标准,住宅的最低静荷载为500公斤每平米的均布数值,也就是10平米的住宅房间必须能堆放5吨材料,只要你把它平铺在房间里而且铺满。

网友:
你把楼板下的钢筋按每平方米分开试试就知道了,分分钟让你变楼塌塌。

网友A:
所以到底是啥意思?不算钢筋就200公斤?算上钢筋就多?
这想想也不太对吧,几个胖子站在一平米里超过200公斤很正常吧

网友B:
200KG/M²是最低标准,还要有大于1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M²是最低标准,还要有大于1的安全系数

拿个写着200公斤每平米的盖楼结构图来我看看,我就不信有人敢这么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到底是啥意思?不算钢筋就200公斤?算上钢筋就多?
这想想也不太对吧,几个胖子站在一平米里超 ...

不是不算钢筋,只是钢筋会把压力分布到你压的东西以外的地面上,请参照标准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个写着200公斤每平米的盖楼结构图来我看看,我就不信有人敢这么设计

这个200kg是指活荷载吧,不包括楼面本身材料的质量的。
当然了,这个标准是最低标准,实际远大于吧。这个追求绝对安全,比如电梯那样。和其它一些标准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0kg是指活荷载吧,不包括楼面本身材料的质量的。
当然了,这个标准是最低标准,实际远大于吧。这个 ...

主贴我补充了,活荷载标准换算成静荷载是多少?

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家的承重标准按活荷载说的,你有栗子的话,拿点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千万别太自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算钢筋,只是钢筋会把压力分布到你压的东西以外的地面上,请参照标准看看

看设计规范,确实是2千牛每平方米,换个说法还真就是每平方米负载200公斤——国内的标准这么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算钢筋,只是钢筋会把压力分布到你压的东西以外的地面上,请参照标准看看

这个标准上有均布两个字,不知道被谁解释的时候吃了

另外一个,活荷载在力学设计的时候都是换算成静荷载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设计规范,确实是2千牛每平方米,换个说法还真就是每平方米负载200公斤——国内的标准这么低吗 ...

这个标准上有均布两个字,不知道被谁解释的时候吃了

另外一个,活荷载在力学设计的时候都是换算成静荷载计算的。说明上写的是准永久值系数0.4,也就是换算为静荷载,200公斤每平米就是500公斤,而且这个是均布数值,也就是说,10平米的房间最低能堆放5吨材料,不管你怎么堆的。

所以,只看见一个200公斤就是纯粹的断章取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设计规范,确实是2千牛每平方米,换个说法还真就是每平方米负载200公斤——国内的标准这么低吗 ...

活负荷嘛,一个平方站1吨可能都行,但如果所有都来个一吨,就得考虑会不会那个了

网友:
才这么点载荷啊,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贴我补充了,活荷载标准换算成静荷载是多少?

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家的承重标准按活荷载说的,你有栗子的 ...

建议你去那些正规一点的厂房或者到国防单位的建筑看看,一般门头会有一块牌子写着:本楼层承重___KG/M^2,那可不只包括活动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准上有均布两个字,不知道被谁解释的时候吃了

另外一个,活荷载在力学设计的时候都是换算成静荷载 ...

人家请你吃饭的时候是说:请上座呢,还是要说:请上座用筷子吃饭呢,还有你肚子疼跟领导请假上厕所时要说:我肚子疼去上个厕所 还是要说:我肚子疼要用屁股上个厕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标准上有均布两个字,不知道被谁解释的时候吃了

另外一个,活荷载在力学设计的时候都是换算成静荷载 ...

系数是用来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数是用来除的????

难道是用来乘的?

依次看看那几个系数,再仔细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用来乘的?

依次看看那几个系数,再仔细想想

可怜咱书读得少,只以为系数是用来乘的

网友:
楼主举建楼的例子,你还真没说错,浇筑一层还真是下面两层来承重,正在浇筑的那一层是需要模板支柱什么的,下面那一层的模板支柱也是保留着的,载荷分布到下面两层楼板上,谁敢拆空下面那一层的模板支柱?一是考虑承重,二是考虑下面那一层浇筑的混凝土的老化不够。

记得小时候到预制构件厂去玩,预制厂用几根冷拉钢筋预制的楼板,一般是0.5m宽,长度最大好像是4.2m,看到人家试压,4.2m长的预制板,中间架空,上面是压一吨重物(两垅红砖,400块,5斤/块),长期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