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玩R8025AC,改七王星/铃木挂钟

楼主(2022-09-27):
前几天改了块钟 有点隐 继续改 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这块钟 一直很不准 当时还选的相对最准的铃木机芯 没想到是家里最不准的 狠的时候日误差俩钟头 前些日子打开重新组装了下 观察每星期还能误差一个钟 百思不得其姐姐 干吧

七王星 比杂牌强点 活动价换的铃木机芯 悲哀

单买机芯的话 众品牌里最贵

照例机芯全景图

说实在 用料做工相比其它 强太多 结构紧凑 工艺复杂

最后芯片只能委屈到这个小角落 改完一切正常 但走了十几分钟后停走 测量电池电压1.16V 工作电流0.07毫安 但在改之前可是一直走着呢 再百思不得其姐姐 现在碱性电池在充电中 持续测试中

网友:
电压不够吧,这个芯片 最好是2V-5V电压

网友A:
碱性电池还能充电?

网友:
碱性电池还是不要充电,漏液。

网友:
你这个是电压不够偷停了,秒针拨了试试看

网友:
碱性电池怎么充电了呢

网友B:
这种表怎么改能介绍下吗?这种表还没试过改,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还能充电?

瞎玩 瞎玩 其实碱性电池用掉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拿出来用傻充充一会也可以恢复一点点容量

网友:
碱性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怎么改能介绍下吗?这种表还没试过改,不知道怎么改

非常简单 也就三根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简单 也就三根飞线

回头拆开看看,这种表芯还真没拆过

网友:
铃木机芯。。。这属于傍名牌吗?

网友C:
这个机芯静态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电池没电了,还是表芯安装时卡住了。

网友D:
这芯走的也不准么?

网友:
我家一直用碱性电池给石英钟用,因为担心漏液,所以,发现走时慢了,就及时更换新的碱性电池。
这类一次性电池最好不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走的也不准么?

我这个走的很不准 当时刚买回来时还可以 记着每月也就慢两三分钟 再后来就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芯静态还是可以的

确实很静音 电机的转子居然有块黄铜 目的就是为了稳 还有转子的传动齿轮是软的 降噪就靠它了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除了老一代的机芯,霸王的表芯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的,现在康巴斯几乎都是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