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七彩虹固态硬盘吧

楼主(2022-09-27):
同事的固态硬盘,说是之前找人修过还想恢复数据,

沦落到我手里了,拆吧,不出意外的SM2246xt
之前单位的金士顿拆了也是2246xt
不过好在片子是闪迪的15117

拆开的时候,一个已经掉下来了,另外一个紧紧的贴在电路板上,不知道之前写入量大不大,是修好呢还是做个U盘好呢

网友:
这个盘,最大的好处是金属外壳,你把塑料外壳的换成这个,耐用很多

网友A:
闪存没焊好吗?

网友:
其实主控加个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够凄惨的,颗粒都直接掉了

网友:
闪存都能无故掉下来~?
掉下来的怕是用不成了!

网友:
看看,手中有一块正在用。

网友:
是摔掉的还是热化掉的?

网友B:
就这个样子,可以直接进废品站了,颗粒都不知道有没有被吹炸,你再去买板子回来,闪存颗粒一装板子,发现ID不对, U盘主控板用不上了,退还不能退,巨亏,考虑到成本关系,建议装回原来的板子,然后用2246XT工具看一下ID是否识别正确,前提是这个板子没坏的情况下

网友:
掉出来了????什么奇葩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焊好吗?

因为同事之前找人修过,估计手法不太好没焊上,另外一个基本上就是贴到PC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焊好吗?

之前找的人技术估计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样子,可以直接进废品站了,颗粒都不知道有没有被吹炸,你再去买板子回来,闪存颗粒一装板子,发现ID ...

嗯 ,先贴好了看看情况吧 ,都没问题了再考虑别的

网友:
芯片怕被烤,自己主动就下来了。

网友:
自己主动就下来了

网友C:
看一下颗粒有没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颗粒有没掉点

颗粒没掉点,板子掉了2个点不过都是没用,定位的点

网友:
2246这个主控真的多 我手头还有两个32g  不能写入只能读取 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怎么脱落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