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耗电的LeanLee杂牌扫秒时钟+漏液的天王星Telesonic机芯+Jiabao数码R9收音机

楼主(2022-09-27):
家里的杂牌扫秒时钟用了两年不到,噪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耗电。忍不了,拆!

没看出来有啥毛病,可能齿轮磨损噪音大了耗电吧,线圈不咋饱满

抠掉多余的齿轮,仅保留秒针驱动齿轮,上电池试机还能运转,噪音小多了

翻出来一个天王星的机芯,电池漏液被拆下来的,好歹算个牌子货吧

洗洗拆开,里面都是液体,线圈饱满多了

板子腐蚀了,但是电池镀镍条质量不错,没有锈

导磁钢片有点不那么光亮了,倒也没有铁锈,清理了一下板子,重新装回去,上电池试机正常,装到杂牌钟壳里面看看精度和耗电吧。

搬迁区捡来的Jiabao钟控收音机,不用说,电池已经漏液了

负极弹簧生锈严重,板子边沿腐蚀严重

板子刮一刮,补焊,

负极弹簧生锈的剪断,上电池试机工作正常,好吧,又多一个吃灰的电子垃圾

网友:
质量不好的机芯声音真的比较大。

网友A:
一口气,拆它3件东西。

网友:
每天不听2小时的收音机,估计亏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气,拆它3件东西。

折腾好几天的事,今天整理手机相册就一起弄了,哈哈

网友B:
这这这,原本可以分开3个帖子发的

网友:
不是同品牌机芯齿轮会有点差别的,以前试过

网友:
电池漏液导致的问题真不少

网友C:
手艺不错,指针表机芯我拆一个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指针表机芯我拆一个坏一个

钟的机芯还好,手表的机芯不敢拆

网友:
为什么不顺便把晶振换成8025T呢?

网友D:
维尼老板的扫秒时钟不改一下8025么?

网友E:
扫描的好像就是比较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尼老板的扫秒时钟不改一下8025么?

sang心病狂哈哈哈,万物皆可改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描的好像就是比较费电

扫秒芯已经扔了,试试看天王星能不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这,原本可以分开3个帖子发的

主要是懒,给论坛节约点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尼老板的扫秒时钟不改一下8025么?

扫秒已经扔了,天王星跑跑看,手里还有个北极星的机芯,以后再也不相信杂牌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好几天的事,今天整理手机相册就一起弄了,哈哈

别人是1拆3帖。

网友:
支持折腾
下次可以上自动校时机芯了。

网友:
机芯不错,收音机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