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专用螺丝难不住坛友,钉子角磨机钳子齐上阵搞定

楼主(2022-09-27):
公牛质量也不怎么好,但是就是名气出来了,有些工程就点名要求用公牛。
这是捡别人的,拆开洗洗继续用。

网友:
钉制作批头,这样也能想的出?

网友:
南旗组合带这样的批头

网友:
很多螺丝刀套装有专拆这个的批头。

网友:
公牛的质量算是好的了。原来出差到冷地方去,良工啥的插排线都冻碎了,就公牛的插排还能正常用。

网友:
给公牛插排的专属“钉”制批头

网友:
本坛神器就有这个H头啦

网友:
H头貌似很多套装批都有

网友:
这个批头很常见啊,看图这个公牛还不错,以前看过电线焊接的,这个至少铜排

网友:
U字批头嘛 多得很

网友:
一字起,中间挫个豁口不就行了?

网友:
我还专门打磨了一个三角形的螺丝刀拆排插。

网友:
这个H形的好搞,一字批头中间锉个坑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没有论坛神器,M币永远攒不够

网友:
U字批头,这个批头很常见,很多套装批有这批头。

网友:
新颖的是楼主的相机用法,好像不是拍照是截屏,这样应该不用再压缩图像大小了吧?

网友:
工具就要自制才有灵魂

网友:
这功夫费的

网友:
这个坛子里没有这个批头的是凤毛麟角

网友:
有这种批头的,买一个就行,公牛的质量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