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想法:给行车记录仪加副电瓶

楼主(2022-09-27):
记录仪有停车监控功能,以前打开过,结果搞废了一块电瓶。
现在有一个想法,找一个小容量的12v电瓶放在副驾驶位脚边,电瓶正负极通过点烟器和车上的电瓶并联,然后在和记录仪连接。当启动车辆时两块电瓶都可以用发电机充电并供记录仪工作。当熄火停车后,点烟器停止供电,与副电瓶分离,此时记录仪依靠副电瓶供电进行停车监控,这样就不会给主电瓶耗电了。不知道这个做法可否,目前没有合适的小电瓶进行实验,有懂车身电路的朋友给说说。

网友:
与其点烟器取电还不如找一个20w 40w太阳能板发电

网友A:
原理上是可行的,副电池接点烟器可以在车辆启动时给副电池充电。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最好加个充电模块进行限流,点烟器供电后是车上原电瓶直接给副电瓶充电,停车时间长的话,副电瓶长时间工作不充电有可能会缺电,这时充电电流很大,对线路及副电瓶都不好

网友:
原理都没问题,副电池也不要放车内了,影响安全

网友:
停车监控是一直录像吗?
如果光是待机耗电量并没多大,如果是一直录像的话,小电瓶能撑多少时间?
还不如搞个电瓶电压检测,低于一定电压强制断开记录仪
另外你接点烟器应该是错误的,点烟器应该还和别的一些设备并联了,如果点烟器接电瓶,那么别的一些设备会一直耗电。
如果非要这么搞,那么点烟器出来,串个二极管到小电瓶,小电瓶给记录仪供电,断电后小电瓶不会通过二极管反灌。

网友:
这想法我也在想  不过我的后备箱有12v电源   电瓶我也有  但是楼上说的也是问题   到时天天烧保险  也不是事 加个限流电路  充电电流控制在5-10A内  要不天天换保险  不够麻烦的

网友:
5楼说的对,一定要限流,否则如果副电瓶无电时,插入钥匙点烟器接通后,汽车电瓶会直接给副电瓶充电,此时电流可能很大,烧毁点烟器保险。

网友:
二楼是正解,无电的时候补电是最好的

网友:
新车的时候,去超市停车,你们去逛吧我坐在车里看着,开了5年,送的划痕险,都懒得去弄

网友:
停车监控一直不敢用,就是怕坏电瓶,所以那功能一直停用。

网友:
原理可行,但切记要关注到副电瓶的电压,防止过放电

网友:
12V电不能充12V。

网友:
买7楼说的那种带电瓶电压检测的停车监控电源,低于设定的电压自动断电保护电瓶

网友:
停车监控要是能跟360影像连着还能有点作用,如果只是前面的话很多时候都录不到想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可行的,副电池接点烟器可以在车辆启动时给副电池充电。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统一回复我的设想:如果点烟器是与车上原电瓶直连的话,副电瓶通过点烟器与发电机直连充电,熄火后关掉钥匙,点烟器断电,此时记录仪单独由副电瓶供电,另外停车监控不是一直录像,而是有碰撞时记录仪启动录像(且有后拉摄像头)。
如果副电瓶电压过低,启动车辆时不是由发电机同时给原电瓶和副电瓶同时充电吗?因为不是太懂汽车电路,所以问问各位坛友。

网友:
7楼的的意见比较全面,既然主电瓶曾经都可以弄报废,小电瓶就更容易搞坏,建议增加放电电压监测保护板。

网友:
简单  点烟器引出一个充电器 给副电瓶充电,记录仪从副电瓶取电,这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