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款国产多位镍氢电池充电器KB-M2

楼主(2022-09-27):
破烂市场偶得一国产充电器,看样子还不错,20块到家,回家试机有问题,电源打嗝,外接电源充电部分都正常,镍氢电充电通过一个单片机管理,五个双N沟道MOS管进行充电,两个锂电位是简单的充电管理,电源非常简单,用的六脚芯片丝印是32J13P,查不到资料,现在修理还没有结果,此芯片1脚是地,2脚是输出,3脚不太清楚,4脚好像是电压取样,5脚是通过一电容接地,6脚是芯片供电脚,和普通的6脚电源芯片不太一样,目前还没有资料,外围原件目前测量都正常,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外观

外观

主板

主板

型号

型号

单片机无型号

单片机无型号

双N沟道MOS管

双N沟道MOS管

双运放,十个充电位用了三颗,没有明白作用

双运放,十个充电位用了三颗,没有明白作用

模拟开关芯片,用了两片

模拟开关芯片,用了两片

屏驱动

屏驱动

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修起来肯定困难多多

网友:
充电器搞这么复杂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希望楼主能修好,发挥它的余热

网友A:
这可是一款兼容镍氢/镍镉及4.2V锂电池的充电器呢!如果楼主认为是电源芯片的问题,那可以用其它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改一下。在此之前,不妨用外接电源试一下充电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一款兼容镍氢/镍镉及4.2V锂电池的充电器呢!如果楼主认为是电源芯片的问题,那可以用其它常用的电源 ...

外接供电正常,就是电源有问题,打嗝,这个六脚的电源芯片没有见过,也查不到资料

网友:
这个20块钱真值啊,就算只是利用外壳和插座也值啊,内置电源不行大不了全拆了塞个其他电源进去呗,看着空间也挺大的

网友:
看着不错,不过光看几张图是看不出问题的,还得靠自己摸索。

网友B:
OB2532AMP
SOT23-6
有帮到您请打赏点M币

网友:
看着蛮复杂,看做工和用料很超值,希望能修好!

网友:
这个有单片机,不好整

网友:
看着不错,楼主用心修一下吧

网友:
这是什么地方用的啊,充电位真够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2532AMP
SOT23-6
有帮到您请打赏点M币

我也是刚查到,确实是这个,这是个LED驱动芯片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算是高级货了

网友:
挺复杂的,好好修吧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如果修好20元钱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