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OYO SY 5XB5古董主板开机自检不过内存?

楼主(2022-09-27):
一块古董级别的主板,SOYO SY 5XB5 该主板1个SDR内存插口插上内存开机正常;4个EDO内存插口,手上有8条EDO内存每个插口都单独插过,昨天插两条、三条、一条还偶尔能正常开机点亮,今天怎么都检不过内存了。SDR内存正常点亮,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建议一直使用一种内存不要频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直使用一种内存不要频繁切换

一直是使用的EDO的内存,因为EDO内存出现故障才换SDR内存试机的

网友:
EDO 内存必须成双,两条,或者4条 才行,单条开不了机。
SDRAM 没这个限制。

网友B:
用wd40清洁内存插槽 ,或者测量 edo 内存供电部分  ……BIOS 内存电压部分 没说明书,清空 cmo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d40清洁内存插槽 ,或者测量 edo 内存供电部分  ……BIOS 内存电压部分 没说明书,清空 cmos 。 ...

内存及内存槽均清洁过,EDO供电部分正常,(BIOS内存电压部分没说明书,清空cmos,SDR内存能正常点亮,是否跟这些关系不大?)

网友:
EDO内存的工作电压为5V和SDRAM的3.3V

网友B:
https://stason.org/TULARC/pc/mot ... D-Pentium-5XB5.html

5XB5 Motherboard Settings and Configuration

https://www.elhvb.com/mobokive/Archive/Soyo/manual/586/m5xb11.pdf

SOYO COMPUTER CO., LTD.

5XB5

DIMM VOLTAGE CONFIGURATION
Voltage
JP37A
JP37B
3.3v
Pins 2 & 3 closed
Pins 2 & 3 closed
5v
Pins 1 & 2 closed
Pins 1 & 2 closed

内存老化 5v 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tason.org/TULARC/pc/mot ... D-Pentium-5XB5.html

谢谢!在折腾折腾看

网友C:
干嘛还要折腾这种古董,怀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还要折腾这种古董,怀旧?

装B用啦,你不煽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