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了好几年的柏工接地宝拆解图,想听听懂的老哥说说原理

楼主(2022-09-27):
现在是工作灯亮但是不通电,送回去维修了
不知道柏工的这个接地宝和其他的接地宝有啥不同
这个也是把地线接到零线上吗

这个是老板的新款

10A电器用的

16A电器用的
价格还不便宜,量产的那种都带显示屏了

=======================================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听听原理以及元件的,不是听感叹接地宝安全不安全的啊
现在数家这么水了吗

网友A:
最好别用这个,他只是把火零线切换一下,再用零线模拟地线。。。没接地不能充车其实是充电头内部检测的,换个头解决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像节电器一样?

网友:
接地宝可是个好东西,因为毕竟有的人命不值钱

网友:
嫌自己命长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这个,他只是把火零线切换一下,再用零线模拟地线。。。没接地不能充车其实是充电头内部检测的,换 ...

但结构方面和B站视频看到的拆解差的有点远,而且没必要放四个继电器吧

网友:
这四个继电器是派什么用处的?

网友:
一般接地宝不就是个零线和地线相连的排插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结构方面和B站视频看到的拆解差的有点远,而且没必要放四个继电器吧

你要交替火线零线,保证插座是正确的相位,那不要4个吗???b站那种简单的,无法切换火线零线,极端情况下有可能把火线接到地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交替火线零线,保证插座是正确的相位,那不要4个吗???b站那种简单的,无法切换火线零线,极端情况 ...

其实我是拿来电脑上用的,老住宅没有地线机箱带电耳机有底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拿来电脑上用的,老住宅没有地线机箱带电耳机有底噪

首先要注意入户的火线零线没有人去随意动,意思就是能火零固定,然后可以考虑用零线串电容或者电阻接机壳。而且这也是极度不推荐给电脑这么用,老房子总有很多铁水管,直接拿他们当地线就好了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注意入户的火线零线没有人去随意动,意思就是能火零固定,然后可以考虑用零线串电容或者电阻接机壳 ...

看我们那有户外电表箱是铁壳的,应该是电力部门搞的吧,直接用根大概10个粗的镀锌铁插地下,地下是什么样的看不到不知道是铁片还是角铁还是什么其他的铁棒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