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日本产Yamato LR400C调速搅拌机

楼主(2022-09-27):
拆个坏了的日本产yamato LR400C调速搅拌机,这搅拌2000年买的,用的110V电压,新来的同事搬到别的地方用,不知道要接变压器,插到插座上一开就炸了,保险丝烧断了都没保住,返厂说修不好了,准备报废了,好奇拆开来看看里面啥样的

外观

拆开里面结构,一个电机、一块前面板和一块主板,挺简单的

调速器细节

前面板,正反两面都涂满了估计是用来防水的软胶,一扣就能掉

保险

主板,也是正反两面都涂满了软胶

主板上各类芯片

散热板上炸掉一角的芯片,应该是功放类的吧,引脚都烧黑了

炸掉的电阻

看了下板上线都没烧坏的样子,从外观看就这几个元件坏了,不知道换了这几个炸掉的元件换上能不能修好。

网友:
质量真好,都是名牌元器件

网友:
还返厂修,修啥修啊,毫不犹豫报废
主轴还是空心的,天生的微型车床主轴啊,接下来干啥明白不?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以为是收音机。

网友:
是搅拌饺子馅的吗?

网友:
先修复然后改成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