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胜利万用表 VICTOR VC9807A+

楼主(2022-09-27):
拆了发现柱子脱落,焊上恢复,看出厂日期是08年产,上图片了。

网友:
四位半,不错的老货

网友:
竟然是4位半

网友A:
为啥这柱子会脱落?这两天看到第二个了。这得插拔多少次才会脱落啊

网友B:
这个设计换保险丝很不方便

网友C:
是不是看到我拆的890D柱子脱落,才想起来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柱子会脱落?这两天看到第二个了。这得插拔多少次才会脱落啊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换保险丝很不方便

的确是,非得拆开电烙铁伺候才能更换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看到我拆的890D柱子脱落,才想起来拆啊

压根没想到会脱落。

网友:
用9V电池,用电池扣的全是流氓,用固定多好。

网友:
四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
666,还可以测频率,换8025完美

网友:
好像是同款,蜂鸣档指示灯不亮怎么破,打到方波,就好使

网友:
我有个万用表魔改6个5号干电池夹,外盖蓝牙音箱拆的网,顺带钻了三个眼,固定改装的电动车报警器喇叭,现在很好用

网友:
很不错的老货

网友:
胜利万用表的表笔插座脱焊,传统艺能了。应该是插座的工艺问题,只有尾部一小节能上锡。

网友:
老货准确度还行吧?双层电路板,有点费电。

网友:
好表!用上了精密阻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