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旧货捡漏淘了个显示小板随手改个小显示器

楼主(2022-09-27):
早有个想法,电脑缺一个小尺寸显示器,双屏工作时还是差了一点显示空间。又赶上旧货淘宝,发现了一块显示小板套件,当时随身带着试验电源,于是测试了一下能亮,跟老板砍价剁手价10元拿下。之后小显示器的空缺就被填补上了。边看边说。回来后上电测试,还有个小插曲,本来是接的机顶盒,偏色严重,我都想放弃丢垃圾了,不死心接到电脑上试了一下,行了。颜色还行,可以用。

翻身看背面,感觉结构不应该这样简单。

去掉已经碎掉的触摸屏,反正也有碍观瞻。

看看电影感觉一下。还能接受。屏幕左上已经有裂痕,但用手试试,不会扩大和漏液。很顽强。不过马上有“接班人”,你就不必继续辛苦了。

揭开屏和板之间的海绵看看,果然发现关键所在。

仔细看看不认识,度娘:德州仪器 (TI) 的 TFP401 和 TFP401A 是 TI PanelBus™ 平板显示产品

想着不能裸奔啊,主意打到了吃灰的旧导航仪上,看中了外壳和屏幕。

最后看看完整的你,马上你就要换内在了。

结构也是很“山寨”,模块化设计。掏空它。

这是导航仪的屏幕,接口通用已经测试过了,而且原厂还做了屏蔽层。

去掉驱动小板的其余接口,焊盘还掉了几个,好在不会用到。

测试效果。这是网络图片。

这是网页效果,根本就是看不到效果。

再开部电影看看效果。

手工过程略过,就是去掉内部多余支撑脚之类的东西,尽可能掏空内部壳体。

背面不得不为两个接口和开关开缺口。手艺一般,重在实用。

就位图,就是这接口位置是在是,唉。。。。。。

谢谢观赏。。。

网友A:
人都县屏幕小,你却嫌大

网友B:
额,就是把一个平板电脑掏去内脏,当一个显示屏用

网友:
这是手艺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就是把一个平板电脑掏去内脏,当一个显示屏用

挺好的,我也有一个8寸平板改装,屏幕摔碎了,触摸失效,干脆放弃。
主板太高装不进平板,就用废弃的联通光猫改了个底座,接口后置,缺憾是不好定位开孔,没法把按键板塞到底座里,只有贴在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就是把一个平板电脑掏去内脏,当一个显示屏用

那里有你说的那么大,4.3寸导航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都县屏幕小,你却嫌大

嗯,其实就是小副副屏,本身已经是双屏显示了(主屏24寸忙日常,副屏19开浮窗网页远程桌面什么的),这是第3块屏幕(4.3寸主要用于开个电影时光听声没图像挺别扭的),本来这个还有个手机改的系统监视器呢,这回取代它的位置了。还能用来开电脑版微信主页面,不用在主屏上挪来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我也有一个8寸平板改装,屏幕摔碎了,触摸失效,干脆放弃。
主板太高装不进平板,就用废弃的联通 ...

有发帖子吗?观摩一下。

网友:
手艺棒棒,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套件不错啊,10元真便宜

网友:
手艺不错,东拼西凑又是一件家当!

网友:
能用TFP401A的都是不错的产品,我也用这个做接口转换,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这是科技的退步?还是垃圾的再造?

网友:
手艺不错。但这个小屏,估计等有相对好的,你还得换。

网友:
这小屏的分辨率真的不高

网友:
手工不错,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