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外贸订单的锂电池充电器拆机及改线利用

楼主(2022-09-27):
商家说是外贸订单,米国民用无人机的电池充电器,个人觉得做工质量比一般几十元的充电器扎实很多,这个售价也只要六十多,来自咸鱼搜用户“万锂挑一”,全网独家,一口气买了两个,今天拆一个给大家看看。

充电器输出线是4芯的,需要通讯回路,否则不输出。应该是无人机电池里有热敏电阻,超过多少温度,充电器输出功率减半,额定工作状态是12.6V7.5A,减半是12.6V3.75A。

引用商家的描述,电源管理芯片:
    恩智浦TEA1716T(交流输入),
    恩智浦TEA1995(USB充电),
    德州仪器TPS40210DGQR(直流输入)
电池管理芯片:
    德州仪器BQ24616RGER(充电控制)

我扣好一会儿的固定胶,也没放大镜拍摄,手机拍不到丝印,直接用商家的照片。

手机发帖,图片排序随机的吗?

网友A:
线改得不错,但价格就不亲民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贵了点,我用12.2电源全功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改得不错,但价格就不亲民了

看来我比较冲动消费。我上个帖子淘宝买的充电器也花了60元。

网友B:
没明白怎么改造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怎么改造的

就是原输出线剪掉,漏出4芯导线,其中的两根信号线串上一个识别电阻。串20KΩ输出3.75A,串10KΩ输出7.5A,商家送电阻。

网友C:
这是改了一个输出接口吗

网友D:
不建议加“识别”电阻,
可以给电池包里面加上“识别”热敏电阻,这样,过热了降低电流也是极好的。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真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改了一个输出接口吗

是的,自带的是特殊接口,我改了DC公头。不过商家也有转接线,要几块钱,虽然省事但觉得不够整洁,还是剪线清爽。

网友:
质量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加“识别”电阻,
可以给电池包里面加上“识别”热敏电阻,这样,过热了降低电流也是极好的。

我还砍价零头买了两个,说得我有点吃亏的赶脚。

网友:
做工可以,价格不行,工作台行    咸鱼要六十多更不行

网友:
其中的两根信号线串上一个识别电阻。串20KΩ输出3.75A,串10KΩ输出7.5A,商家送电阻

网友E:
这个可以拿来给铅酸蓄电池补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拿来给铅酸蓄电池补电吗

不可以呢,是12.6V三元锂专用的。

网友:
做工不错,看不出主动PFC,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