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从灯开始,我终于学会维修家电了!

楼主(2022-09-27):
灯泡坏了,不亮了,于是拆才看看。一开就乐了,这么简单,连个集成块都没有。肯定是头上鼓包的电阻有问题。就这吧。。很奇怪怎么做到不闪的。。

网友:
LED灯泡,一旦拆开,恢复原状,太困难了。

网友: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需要接触220v裸板的话…建议购入隔离变压器。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网友:
不是个电容鼓包啊?

网友:
修比买还贵系列

网友A:
那是鼓包的电容

网友:
是呀,那是一个电容,不闪是不可能的,用手机相机看下吧

网友:
当副业爱好可以,当主业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鼓包的电容

我也觉觉得是电容。

网友:
我啥也不懂,但是我觉得准备生孩子的那位是个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
本来想祝贺下楼主的,不过这把电容认成电阻这实在是……

网友:
恭喜你恭喜

网友:
楼上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不过还是要鼓励楼主,恭喜入坑数码之家。

网友:
不过好歹知道是哪个坏了,,,照葫芦画瓢替换也行啊。

网友:
成本至上的容阻降压,坏的是电容,这个楼主基础工有点着急啊

网友:
要自己换先看上面的规格,买个一模一样的吧,反正淘宝会自动识图,不过还是再买一个划算。

网友:
所以说现在维修的饭不香啦

网友:
楼主的维修路还很长,再接再厉。

网友:
由简入繁,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