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机空调戴个口罩变身空气净化器 从此告别深度清理

楼主(2022-09-27):
去年趁着东哥做秒杀,70清洗一台的价格帮家里几个老空调都做了这种用水的深度清洗。
今年就在琢磨,原来的空调滤网,每次清洗干净后,其实原始孔洞是比较大的,最初的灰尘比较容易进入风鼓,过滤网必须积累一定量灰尘后,才能充分拦截灰尘,
因此日积月累风鼓就很脏了,不但会增加异味和细菌,每次清洗也都需要钱和专业工具,并且用水也是有风险的。
所以给空调用上了这个静电空气滤棉,可以有效阻止细小灰尘进去,甚至用两三个月后,里面的过滤网灰尘都很少,相当于把挂机改成了空气净化器。

这种方式费钱费力,也有风险。

这是今年年初做的,只把过滤棉铺在挂机顶部,忽略了正面滤网。

取下来看看,灰尘很大,并且主要是细小灰尘。

换上新的滤棉,这次注意了,把里面的也给覆盖上,达到100%覆盖空气入口。
边缘的地方还用胶布进行了固定。

因为每块棉的大小关系,这里中间有个缝,所以切割了一块补上,

顶部用手机拍摄一下,看看拼接的密贴程度。确保不留缝隙。后面的直接塞进挂机和墙的缝隙中。

左右都用手机拍照,因为太高了人看不到。边缘都塞进去,不行就用胶布贴一下固定。这样改造后,空气通量会有所下降,但是不会下降太多,所以我是把风速开到最大来弥补这个问题。

网友:
风速达,噪音大,我更宁愿定期清理。

网友:
3m有种带静电的滤网

网友:
会增加风阻,时间长了容易引发其它故障。

网友A:
风阻增大,空调地工况改变了,长期用不知是福是祸。

网友:
增加风阻,这是闲空调寿命太长

网友:
29买的洗车水枪呲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阻增大,空调地工况改变了,长期用不知是福是祸。

我理解是风量变小了一点,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原机功能的小风量。对于定频空调而言,调小内机风量时,压缩机制冷也是没有变慢的,既然原机小风量都能照顾换热器不至于结霜,那盖上滤棉后通过加大风量也不会结霜。实际对比风量是差别不大的,因此应该是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B:
楼主房间灰尘真多啊,我就在顶部盖一层比原滤网密一点点的就可以,风量没感觉变小,虽然内网还会进点灰但不多,每年拿下用水冲一下就行,机器内部还很干净

网友:
顶部那部份可以造成像吸尘器滤网一样的锯齿状,这样就可以增加进风面积减少对风量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风量变小了一点,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原机功能的小风量。对于定频空调而言,调小内机风量时,压缩机 ...

到了可能结霜的时候,内机管温检测到温度过低,控制程序会关闭压缩机的

网友:
静电+光触媒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房间灰尘真多啊,我就在顶部盖一层比原滤网密一点点的就可以,风量没感觉变小,虽然内网还会进点灰但不 ...

15年以上的空调了。另外可能毛巾被之类的纯棉衣服比较多掉毛,房间尘大。

网友:
正规的净化器都是有滤网 滤芯 静电积尘的 先滤网过滤大体积的 比如毛发 棉花纤维  然后静电积尘吸引细颗粒灰尘  最后滤芯再过滤一遍  所以你加个滤网和静电积尘应该不错  只有这个过滤不了灰尘

网友:
影响冷热空气交换,快拆了吧。给房间戴个口罩,把出气的地方都围上。

网友:
空调进风口为何不设计成吸尘器。

网友:
这个能行么。。

楼主:
应该可以的,瓶夕夕上还有裁剪好的售卖。不过他们卖的更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