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的2.4g天线只更换一根为定向天线,会增加收发距离吗?

楼主(2022-09-27):
斐讯k2的2.4g天线只更换一根为14db定向天线,会增加收发距离吗?
还是必须2根都更换?

网友A:
换一根为14db定向天线,会增加收发距离

网友:
会增加点。但信号传输距离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为14db定向天线,会增加收发距离

另外一根不换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买双极化定向天线,接两根同频线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为14db定向天线,会增加收发距离

改变不了对方,只能改变我了。

网友:
淘宝上去搜  硬功夫

网友B:
我的k2,2.4G信号很差,你的没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2,2.4G信号很差,你的没这个情况?

我还没买定向天线,用的是自带的,然后放在一个盆里。可以接受一二百米远相隔几堵墙的信号。下载速度2M左右。

网友C:
换双极化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双极化定向天线

双极化定向天线和普通定向天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极化定向天线和普通定向天线有什么区别?

双极化相当于两根天线

网友:
按我的理解一根信号范围会加强,2根速度会加强,2根可以同时收发达到300mb 1根只有150mb的速率要同时收发只有各75,相当于手机半双工72

网友(2024-03-30):
学习一下,我也想弄一个路由器桥接wifi

网友:
只能改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