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HP星14青春版笔记本支持2TB的SSD吗?

楼主(2022-09-27):
打算选购惠普HP 星14青春版,出厂时512GB,客服说硬盘SSD尺寸是2280,NVMe的,最大支持1TB。如果我买2TB的SSD装进去,能支持吗?谢谢。

网友:
2T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别放三星那种大功率的盘就行,然后就是注意散热

网友:
2T应该问题不大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星14x360,里面一个2280+一个2.5寸sata,我这个本是10510U+mx250的配置,这本比较闷罐记得注意散热,我原装的kbg40有时候都能跑到7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