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新买的智能遥控开关

楼主(2022-09-27):
九块五包邮,加在吸顶灯里,
秒变遥控灯。

外壳,接线方法及说明: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遥控器,用两节7号电池

网友:
电容迟早会挂掉,不过基本就这样的。

网友A:
这种不好,一停电,再来电他就亮,不如联网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一停电,再来电他就亮,不如联网的好用

有来电不亮版的,但我就是要来电亮的这种。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用墙开控制的,少量需求遥控隔墙关灯

网友:
这都号称智能了。。。

网友:
买个带APP控制的,这个就是简单遥控定时开关

网友:
手头上有好几个遥控开关电路部分,没有遥控器也就没啥用

网友:
秒变遥控灯

网友:
感觉有遥控器也多余,我家的带遥控,一年也难用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来电不亮版的,但我就是要来电亮的这种。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用墙开控制的,少量需求遥控隔墙关灯 ...

我也喜欢这样的,毕竟平时还是用墙壁开关的。只有上床睡觉了用它关闭一下,起夜用它开启一下。

网友:
遥控有遥控的方便,虽然不能远程,但拿上就可以用。

网友:
等你床头床尾找到遥控器,还不如用墙开关方便呢。

网友:
这个好简陋啊

网友:
适合老年人用,简单

网友:
这做工一般,小作坊生产的

网友:
灯遥控是有些多余,要开关灯还得先找遥控!

网友:
这智能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