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聊,拆个电笔...

楼主(2022-09-27):
正面

反面

后盖有点翘,按压有点活动,准备就从这里开拆

这个是竟然是卡上的,一撬就下来

慢慢撬开后盖,应该是点了一点胶粘住的,有点费劲,慢慢来,否则肯定撬坏。。。

内部PCB板子,看起来好简洁,就一排电阻
注意板子右侧那根导线,是用来和电笔金属头接触的(不是焊接,挤压接触)。

撬出PCB,看一下另一面,除了焊点居然啥都没有(有点意外)。。。

板子特写

屏,这种叫什么屏来的,记不清了,儿时一些电子设备上比较常见。

全部零件,两个手试接触点忘记拆了,也没啥特殊,就是两块导电橡胶。

原样装回,原来的挤压接触点有点松动,补焊了一下

装回,测试正常。。。

头一次拆这种电笔,想不到这东西如此简单。。。

谢谢各位观看

网友A:
可以了,虽然只显示固定值。但基本测电功能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虽然只显示固定值。但基本测电功能有就行。

嗯,东西虽简单,实用就行,没事还能当小螺丝刀拧一下端子什么的

网友B:
够老的,还有“欧共体”呢。。。

网友C:
可以看到手指按住验电的小按钮完全就是塑料疙瘩,虽然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绝缘的东西,但这塑料块,很明显绝缘性非常高了,电笔这种东西原理上也是回路形成电流,火线到人到大地到变压器接地中性点,但并不是想象中的跟灯泡电池串联回路一样,实际上电笔测电压原理更类似电容充电的过程,电容嘛,两侧存在电势中间绝缘板隔离,火线是高电势极,电笔充当中间绝缘隔离板,地球可以认为是绝对的0电势点,几乎无限的电荷容量,正常人站地上基本算是0电势点。即使你捏着电笔跳起来,悬浮在空中,电笔依然会亮,因为短时间你依然是0电势点,电荷充不了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老的,还有“欧共体”呢。。。

是有点年头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到手指按住验电的小按钮完全就是塑料疙瘩,虽然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绝缘的东西,但这塑料块,很明显绝缘 ...

半导电的橡胶材料,阻值几K到十几K这样

网友:
以前见到过一个碳膜的电子试电笔,更简单,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数显电笔,因为可以很好的判断是接触不良还是感应电,还是线芯断在里面了,或者判断真电还是假电压,弱电还是强电,或者判断这一路线有没有开关等,一般通过看数字显示和颜色,例如110v灰色,110v全黑,220v全黑,220v灰色,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全靠经验。当然所有电笔对测直流电压都不太友好,不是很明显,或者测不出来,直流负极接地系统还好说,对于不接地的,就很难测准,基本没有参考意义,因为只剩下电容了,没有确切的回路,流过电笔的电流,也仅仅是电容充电而已,电池正极和大地这个电容,在给正极和你这个电容充电,大地作为导线

网友:
这个电笔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数显电笔,因为可以很好的判断是接触不良还是感应电,还是线芯断在里面了,或者判断真电还 ...

厉害
我也就会测个L/N线,还有供电是否正常
有空分享一下经验呗

楼主:
你为啥这个表情

网友:
一直以为里面有芯片电池什么的,没想到就几个电阻和一个液晶屏。
想起小时候拿着电子表的液晶屏靠近火线就能有笔画显示,这无非就是加了几个电阻分压控制显示不同字段罢了

网友:
欧共体?现在改叫欧盟了,也没有欧盟的标志

网友:
以前也用过这种电笔感觉没发光的那种好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老式氖泡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到手指按住验电的小按钮完全就是塑料疙瘩,虽然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绝缘的东西,但这塑料块,很明显绝缘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老式氖泡的好用

只用来区分零火线和看有没有强电的话,都一样用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还是觉得氖泡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