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谈万用表用国产保险丝的选择

楼主(2022-09-27):
最近看到有坛友误操作万用表烧了保险。想到也有不少坛友抱怨福禄克原装保险价格较高。这里就聊聊万用表的保险如何选择。(这里不是讲电器设计的保险丝选择,只讲万用表电流档保险的选择)
总的来说,其实一般在220v家用电甚至380v工业电的场合不一定要原厂的保险。国产的替代选择其实完全够用,价格低廉。
首先,电流档的保险是对这个电流通路进行保护,那么要求保险有足够的分断能力。更重要的是减少误操作时冲击电流对检流电阻精度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这个冲击越小越好。
以UT61e/+为例。原配保险规格为BS1362,1/4"*1",1A和10A两种。分断电压250V,分断电流6000A。分断时间为快速至中等。虽然不少资料将其划入快速分断保险但从曲线上看离快速分断保险还是有点差距的。
对1/4"*1"这个国产保险是划分为RS57和RO57,RS57为速熔,真正的速熔,可以直接替代甚至更好。RS57有0.5A规格,这里替代1A的BS1362会更好。可惜的是RS57保险并不好买,比BS1362少见得多。
那么还有没有其它的甚至更好的替代方案?其实是有的,比如RS55。RS55和RS57的区别在哪里?除了外部直径稍小是5mm以外,最大的区别是分断电流从6kA降到1.5kA,但1.5kA仍然满足250Vcat4。RS55的优势是更小的A∧2*S,也就是更高的灵敏度。避免广告之嫌,帖子里不涉及品牌。举个例子2A的BS1362/6*25保险A∧2*S是9.1,而2A的5*25快熔保险A∧2*S是2.5。这意味着在一次误操作保护的过程中检流电阻受到的冲击的能量可以降低73%。这个差别相当可观。至于直径差的1mm只要把保险座压一压即可解决。RS55还是比较好买到的,只要1元多点。这个规格的进口保险也不是很贵,siba的和国产价格相仿,只是有人说假货多,我不会分辨。
然后聊聊福禄克那两个保险的替代。客观说那两个保险要找性能完全可以替代的国产保险还真是没有。1000V/10kA这个分断能力国产的我没见过。但如果限定到380v以下的环境使用国产保险里600V/10kA的保险还是没问题的。10x38mm国产快熔保险的型号是RS15,需要注意的是10A保险是这个尺寸,而400mA的稍短(防呆),安装时RS15要注意不要碰到其它元件。RS15没有400mA这个电流,可以用0.5A的。如果仔细看数据的话可以发现400mA的那个对应RS15 1A,用0.5A的更灵敏。RS15也很容易买到价格只要三四元

网友:
还好,使用多年没有烧过保险,不过还是看看如何选择

网友:
很多万用表电流电压忘记切换最容易烧

网友A:
之前有个帖子评测保险丝,烧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帖子评测保险丝,烧不断。

那人是根本不会测,别说测的方法对不对了就连保险额定电流的定义都不懂,那个帖子我看过,也有评论,那人根本不懂保险丝。另外测试保险丝所需要的设备要求非常高,个人很难满足。
论坛上爱好者很多,设备也挺全的,但我还没见谁有能在毫秒级时间内稳定建立上百安培输出的电流源。

网友:
国产 10 x 38mm 快熔电压大多只到 600V,而且是 AC 而不是 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帖子评测保险丝,烧不断。

几分钱一个的山寨保险丝,不达标很正常。

网友:
我这有实验室 你推荐几个品牌?这两年成本上涨 公司有款产品一直在寻求国产器件代替 速熔保险一直找不到替代品 入库检测过不了 最好的结果大概只有官方pdf指标的七八成合格率 一致性很差。

网友:
国产MRO的保险还可以,价格也不贵

网友B:
那种ptc的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于万用表呢?看百度说其反应速度远超普通金属丝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ptc的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于万用表呢?看百度说其反应速度远超普通金属丝保险 ...

不适合用于万用表,包括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ptc的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于万用表呢?看百度说其反应速度远超普通金属丝保险 ...

不是远快于而是远慢于。
有坛友做过实验你查下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ptc的自恢复保险丝,能不能用于万用表呢?看百度说其反应速度远超普通金属丝保险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8978-1-1.html

网友:
推荐几款吧,保险丝虽然用断的少,但是关键时候还是有用的,几块钱到十几块钱的东西做广告也无妨,毕竟安全这东西最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远快于而是远慢于。
有坛友做过实验你查下应该能找到

好吧。那某宝商家就是骗人的了,还说高速响应0延迟,说保险丝有熔断的过程,ptc保险直接高电阻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某宝商家就是骗人的了,还说高速响应0延迟,说保险丝有熔断的过程,ptc保险直接高电阻截止 ...

这商家过分了……
如果配合大功率采样电阻,毫安档用pptc也不是绝对不行,但采样电阻增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还有所占的空间……,所以正常的厂家不这么干,有些小厂有用pptc的,我很是怀疑他们做过冲击测试没有。
我没啥银子,保险测试只能想办法自己搭,因为直流的分断要求更高,我一般只测直流,我是用多组闪光灯电容并联+串联电阻兼限流和检流+示波器进行i∧2*t测试的。大约十几年前我测过茗熔,就是前面朋友推荐的mro,其实应该是miro。0.5A和10A的RS15用在福禄克上没问题。

网友C:
保险丝真的不能凑合,看看,贴吧刚炸的表!电流档测了电压!这还是胜利大厂,赫赫有名的8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真的不能凑合,看看,贴吧刚炸的表!电流档测了电压!这还是胜利大厂,赫赫有名的890 ...

这看起来是个玻璃管的,也没灭弧的石英砂填充。这样的一般不是高分断的。如果没指定型号陶瓷或纤维管,石英砂,快熔这三个条件是最低要求。
即便是10*38的保险,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做一定的调整,比如我的工作环境都是低于50v的dc,但电流较大。我在115里实际用的是L15,这个保险非常灵敏,个人使用的问题是价格,如果觉得福禄克的保险贵,那么这个保险价格就是令人发指了

网友:
速熔保险不仅仅是保护表,更重要是保护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