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DZY-48/30HIV模块改可调以及分析

楼主(2022-09-27):
详细教程,以及计算方式看附件吧,电源原理图基本跑完了,完结撒花。

网友A:
那个长长的灯,是什么灯泡?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长长的灯,是什么灯泡?多少瓦?

LED仿爱迪生灯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长长的灯,是什么灯泡?多少瓦?

110v/500w的

网友:
还有这种封装的碘钨灯,看似像纳灯

网友(2022-12-16):
大哥  没看到附件呢???

网友:
楼主能否告诉小弟图中箭头指的那个元件是什么型号的?查丝印查不到,或者告诉小弟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替。换个风扇之后估计是电流太大烧了,电源不启动

网友B:
大佬为啥不折腾下通讯协议这样就可以和菊花那样用单片机控制了。

楼主(2023-01-18):
引用 网友B:
大佬为啥不折腾下通讯协议这样就可以和菊花那样用单片机控制了。

编程小白不会那些,只会一点点硬件支持

网友(2023-05-23):
引用 楼主:
110v/500w的

我有一个一样的电源,目前电流就2安输出了,哪里出故障了,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