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一下某鱼买了块优利德万用表后的经历

楼主(2022-09-27):
一直用的低端表,总想搞块好表玩玩。这不,前段日子就花了三百多大洋某鱼购了块优利德ut71d,看中了它的9999组数据存储。还可以用数据线连电脑上位机记录实时数据。结果闹了乌龙,看到万用表板子上有ut71a的版号,以为买到了套壳机,还给卖家一个大大的差评。不过后来证实冤枉卖家了,也就追评澄清了?还大言不惭的的发帖,实在惭愧。结果打电话致电优利德售后,售后说不是套壳,板子是通用的。万用表左上角也有4000显示字样,优利德ut71a是1999。还有个直流电压有底数的毛病,自己乱调可调电阻也没弄好,还搞得连温度都不准的毛病出来了,思来想去决定寄回厂家,寄回前,在万用表里夹张纸条,总之所有的毛病通通写上,寄回优利德售后处,经过半个月的时间表免费寄了回来。果然如以前人家说的那样,回来还带了块新的电池。这一点不得不赞扬一下厂家的不拘小节和大厂风范的精神。和我的9975万用表合影。调教好的表回来之后,直流档底数很小了,很多时候归零了,温度档短接表笔温度也显示常温了,后来又想折腾万用表的连接电脑功能,就去网站下载优利德的上位机软件,在技术支持里下载ut71系列驱动上位机软件始终失败。由于第一次接触万用表装软件,也以为要装驱动才能用。就去淘宝客服,结果客服告知打售后的技术支持,打技术支持。第一次还能打通,告诉我直接搜型号,我直接搜下载好了,也安装好了,怎么弄都连不上万用表,打技术支持的电话,打一次挂一次。售后值得点赞,技术支持嘛简直好不称职!后来打400的技术支持,倒是接通了,说的可好了加我微信,结果几天了也没加我,其实挂了电话后没多久我就连上电脑了!其实就是按maxmin键,就那么简单从那以后就行了。夸赞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售后值得赞,技术支持简直有点不耐烦,这点令人反感,谁会还打电话麻烦你啊!万用表是个好万用表硬封es51966a直流精度达到了0.025%,就有一点还不如我的9975,那就是二极管档量程只有2v超过的led不显示,而我的9975却能达到3v量程,基本上的草帽led都能显示耐压。这一点是个缺点。纯粹为了吐槽而吐槽。各位晚安

网友A:
9975用的咋样,没啥毛病吧,我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UT71系列做的挺失败,很另类,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75用的咋样,没啥毛病吧,我也想入手一台

除了是牛屎芯,别的都挺好,反应快,功能全,还能量大电容

网友B:
这个系列一般吧,  我买了71C,  感觉性价比低些.

网友:
都说这品牌的售后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一般吧,  我买了71C,  感觉性价比低些.

一般不一般,我三百五买的应该性价比还不错,你买的新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外壳塑料感比较强,笔座一言难尽,明明设计了大保险丝焊盘,结果装了两个玻璃管。电位器太多!我不知道D如何,反正E的通断档无法忍受。很让人纠结的一个系列

网友:
这品牌的售后不错

网友:
差评不是追评能调解的,降权很惨

网友:
都老黄历了

网友:
大红PCD好看,性能也不错

网友:
我也一直想买个高档点的万用表,现在表的型号真多,让人无从下手。

网友:
闲鱼怎么给差评呢?我玩了几年居然还不知道怎么给,只知道评论时有“好评”和“不评”两个选项

网友C:
UT71有了,9975出给我吧,我还是七十块的890d

楼主:
引用 网友C:
UT71有了,9975出给我吧,我还是七十块的890d

不出,这表某宝就90块钱,买新的好了

网友D:
感觉71X系列,还不如61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71X系列,还不如61X系列。

你错了,显示不同,一个才22000显示,一个39999显示,直流电压精度61e+是0.05。71D是0.02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显示不同,一个才22000显示,一个39999显示,直流电压精度61e+是0.05。71D是0.025 ...

实际上这表精度很烂,而且不稳,反应又慢,口碑很烂的一款产品。能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显示不同,一个才22000显示,一个39999显示,直流电压精度61e+是0.05。71D是0.025 ...

本人也有一台71E,这系列真是恶评如潮的玩意,完全继承了国产高端表的特性,功能多,问题多,不过优利德好像也知道这个表的问题,后来出的171系列这是好评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