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GBT模块电焊机380改220伏大板的圆电容和小板的方电容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2-09-27):
请大佬帮忙看下IGBT电焊机380改220伏大板的圆电容和小板的方电容可以互换吗?小板是要改的他只有三个电容怎么改倍压?大板是380和220通用的可以改上去吗?那个三条红线一条黑线的电容是并联在空开输出三向线的有什么作用可以不要吗?

网友A:
倍压我不知道,这两种电容决定不能互换!方的3条红线的电容里面是3个零点几至几微法的无极性电容。起到滤除高频干扰的作用(防止焊机高频干扰电网)。圆的电容容量至少几百微法,是电解电容,极性禁止反接,起到整流后滤波的作用。

网友B:
上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楼说的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我不知道,这两种电容决定不能互换!方的3条红线的电容里面是3个零点几至几微法的无极性电容。起到滤除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