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电子产品的电源很少用变压器了?

楼主(2022-09-27):
十年前,那些modem都是用有点重手的变压器电源。  现在光猫路由之类都是清一色的开关电源了。

不知为何以前要用变压器电源(是不是叫线性电源?),现在不用了?   是开关电源的技术进步了? 成本降低了?

菜鸟求释疑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就有变压器。

网友A:
重,体积大,费材料,效率低。开关电源的寿命也过得去,也可以适应宽电压。

网友:
开关电源里面也有高频变压器,但是可以节省硅钢和铜,而且重量低便携性好,技术进步有个路线就是保证质量下节约成本,现在日常电子产品的价格比原来更容易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体积大,费材料,效率低。开关电源的寿命也过得去,也可以适应宽电压。 ...

这个我知道。 那为何以前不直接用开关电源呢

网友B:
只能说之前科技不发达,贴片原件也不太流行,另外大部分的开关电源中,还是有变压器模块的(阻容降压或者MOS管之类的除外),所以早期用开关电源,只会导致体积更大。
我之前捡了个摩托罗拉的充电器,开关电源式的,那大小快赶上我后来买的笔记本充电器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之前科技不发达,贴片原件也不太流行,另外大部分的开关电源中,还是有变压器模块的(阻容降压或者MO ...

以前显示器电源的确大。。。现在的也不算太小

网友:
开关电源里不就有变压器吗?效率高,体积小不是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 那为何以前不直接用开关电源呢

20年前为啥不用微信呢?

网友:
之前用工频变压器,可能与光猫路由器的方案有关,可能主控芯片设计的问题或者是软件的问题,总感觉用开关电源有些干扰,而用工频变压器就没有。

网友D:
难道是变压器变太小了,你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年前为啥不用微信呢?

那时有微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变压器变太小了,你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

那应该如何正确称呼?

网友:
科技在发展,效率和节能减排在挂钩

网友:
变压器老不坏,你咋换新

网友:
因为开关变压器轻便好带。

网友:
科技进步了,现在的是数字控制

网友:
以前晶体管贵,铜便宜,所以就用大块头了。现在电子元件便宜,铜贵了,就都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
科技在发展,电子技术更新换代,节能,性能都必须考虑。

网友:
一时代发展了新东旧替代  二经济效益 成本